[金属] 瑞士军刀58mm更换小剪刀

楼主(2020-10-11):
用了二十年的瑞士军刀剪刀钝了,手残不会磨,设备工具也就家用那几样。除了钳子还行,其他基本都是山寨货。看了大佬的帖子,依葫芦画瓢,开干,手艺欠佳,各位大神见谅。
深水宝看了一下居然有拆机件,买........

不知道买啥送的塑料撬刀撬开贴片。

几年前为了车珠子要打孔,买了这个台钻夹,精细度较差一直没用,今天翻出来装上试试......小电磨直径太细,夹不住,家里后院翻出几卷塑料带,缠上,搞定。山寨台磨诞生。

夹上1.2mm左右的钻头,慢慢钻。顺利取出铜帽。铜铆钉也废了。

找了一截硬电线做铆钉,山寨卡尺测得直径1.78mm,原铆钉应该差不多1.6mm?

玩古董打火机的时候,好友送的佐罗翻盖打火机维修套装,小冲子正好可以拆铆钉。

准备工具,各种钳子,镊子.......小电磨用桌虎钳夹着,秒变台磨。夹头夹住电线,砂纸240目和800目打磨。

拆掉原来的铆钉,取出剪刀,塞入替换的剪刀,绿林1寸G正好能夹持住,然后用小冲子塞入安装孔调节孔道位置,塞入铜丝。安装时剪刀上的弹簧钳取出,方便安装,铆钉安装完成再塞入弹簧。

两边套入铜帽,斜口钳剪去多余的,小锤子砸平铆钉。什锦锉锉平。

安装剪刀弹簧,贴片,最后加点缝纫机油润滑,又能愉快的使用了..........

网友A:
手工厉害。

砂纸卷在圆杆上,一个方向打磨剪刀刃口。平行面不能打磨。

网友:
多年前,挂在钥匙扣上的这么一款老4行标的典范就那么突兀的没了,那个老4行标的剪刀还是原配螺丝锁定紧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厉害。

砂纸卷在圆杆上,一个方向打磨剪刀刃口。平行面不能打磨。

学习了,下次试试。

网友:
原来的是黄铜轴,换了紫铜的强度降低了。

网友(2022-04-17):
紫铜的电线做铆钉能结实吗?时间长了会磨损很严重的

网友:
还真弄的有模有样的。佩服。

网友:
心灵手巧,完好修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