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用久了会影响网速么

楼主(2020-10-11):
请教大神,普通的塑料外壳交换机用了快十年了,会影响网速么

网友:
不会!
放心吧!
只会出现不稳定,网口氧化失灵

网友A:
牙刷用久了会影响刷牙速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牙刷用久了会影响刷牙速度吗?

会的。把毛刷变形后,你就不敢用力刷了

网友B:
电容失效,应该也有影响。

网友:
应该会,时间长了不重启,有时就会出现半死状态,似同非同,延迟丢包严重

网友:
没感觉。可能用的时间不够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失效,应该也有影响。

这个是正解,我有个很老的54兆路由器就是电容老化了,越来越频繁死机,吃灰去。家里的思科用作主路由之前几个月还会假死一回,后来得到俩超大电容想想没其他用就干脆拆开电源变压器并了上去,居然再也不死机了,说明电源质量对设备影响是比较明显的要想稳定就不能忽视。

网友:
现在光纤都是百兆以上,十年了估计都是百兆交换机,赶紧换成千兆的,不然会影响网速。

网友:
换个千兆的吧。

现在随便一个宽带也100M以上了吧。百兆交换机本身就影响网速。

网友C:
长时间不重启肯定会有影响的,有个说法是处理器缓存有一定概率的废弃数据,虽然这个废弃的数据量非常少基本没影响,但是它不会自动清除这样时间一长就会严重占用本就不多的处理器缓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时间不重启肯定会有影响的,有个说法是处理器缓存有一定概率的废弃数据,虽然这个废弃的数据量非常少基本 ...

交换机阻塞很常见,重启就好

网友:
局域网拷贝一下大文件看看速度波动大不大

网友:
长时间用,肯定变慢,电容变质,接口氧化接触不良等,毕竟电子产品能用十年已经相当不错了!正常很多都淘汰了!

网友:
十年了换了吧速率跟不上时代了,现在家庭宽带动不动都是两三百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