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机的参数以及代换型号

楼主(2020-10-11):
设备上的减速电机坏了,请问这个电机的参数以及代换型号,马宝上面没搜到同型号的,只搜到PM-33124500,没有后面的810K,这个810k表示什么?另外,10K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找厂家呀!公司产品找售后,个人自己想办法倒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厂家呀!公司产品找售后,个人自己想办法倒腾

公司已经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