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SM3268AB量产问题:Cannot Find SM3259 Info

楼主(2020-10-11):
pretest这一步出现错误,显示太怪了,竟然说找不到SM3259。求解。

网友A:
换个版本,这个应该是低格的吧?或者把把那个LOW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版本,这个应该是低格的吧?或者把把那个LOW选中。

选择LOW,量产成功,谢谢。
不过产生了新的问题,弹出U盘后,再插上,灯一直闪,盘符都不出现。试了下:在usb2.0接口上插上就显示盘符,能正常使用,但写入只有10M。在3.0接口上要很多分钟后才显示盘符,速度与2.0一样。重新在2.0口子上再量产一遍,问题还是一样,求教。

网友(2024-10-01):
引用 楼主:
选择LOW,量产成功,谢谢。
不过产生了新的问题,弹出U盘后,再插上,灯一直闪,盘符都不出现。试了下:在 ...

可能是颗粒电压不够 改到3.3v试一下
不过颗粒烧坏了别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