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池新款东成电钻到了 简单评测(DCJZ23-10)

楼主(2020-10-11):
今天到的货 拆开看了下跟宣传图一样的 忘记拍了。
整机外观手感还行 扭矩环规则还是可以的,大家最关心的同心度 打表测了一下 旷量最大0.5毫米 夹头倒是没什么问题 低速0.02内 高速只能眼观 还可以。电机用的是无霍尔分体电机 声音比较柔和 工具箱做的很不错 质量很好

楼主:
对了 还有启动灯才亮延时 开关到底大概5毫米没有  开始线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想把老款的有刷电机用坏了,再买这个新的无刷电机的。可是老电机用不坏啊!

网友:
东成终于出了

网友:
东成出这款对市场还是挺有意义的,就算暂时来看优势不算大,但起码同价位多一个信得过的选择

网友A:
这价格还是上博世吧

网友:
  感觉不错 用的多 以后配件也便宜 ,本来准备买个得伟 看来要看看了  ……

网友:
首图那个是啥表

网友B:
调速开关线性和手感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还是上博世吧

这价格可买不到博世的无刷机。但是威克士和锐奇的无刷机还是可以买到的。

网友:
有个有刷的,轴比较松,就这点不好,其它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速开关线性和手感好吗?

嗯 反映比较灵敏 就是后段5毫米空白

网友:
不错喜欢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反映比较灵敏 就是后段5毫米空白

最小扭力档两个手指能捏住吗?

网友C:
这长度能短点就更好了。

网友:
对比 威克士370 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长度能短点就更好了。

夹头可以捏住 批头捏不住

楼主:
最新发现 轴头是单轴承加轴套完组合的 轴套间隙稍有点大 这也就是摆动的原因。另外轴头可以直接从头部取下 不用拆变速箱 这样挺好 后期如果想改批头也方便 机身会更短

网友:
淘宝上看了看价格单电300,和wu130比怎么样?

网友:
千分表。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