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618某东入的3.5W飞利浦 LED小灯,顺便再试拆掉电阻降温

楼主(2020-10-11):
如图,开拆..............

印的是30ma,实际测不是

印的是30ma,实际测不是

拆一个看看

拆一个看看

拆一个看看

拆一个看看

把电路板拆出来

把电路板拆出来

进是2个电容,出来是1个电容,耐压都是400v

进是2个电容,出来是1个电容,耐压都是400v

背面零件很少,R1是7.5,R2是20的

背面零件很少,R1是7.5,R2是20的

看起来漏了一个C4没装

看起来漏了一个C4没装

板子输出到led的电压51.5v

板子输出到led的电压51.5v

led的电流

led的电流

拆掉R2后的led电流

拆掉R2后的led电流

原装未拆R2电阻前的电源功耗

原装未拆R2电阻前的电源功耗

拆了R2后功耗变小些了

拆了R2后功耗变小些了

楼主:
删除R2后的功耗

删除R2后的功耗

未删除R2前 测得
         输入:  电压232V,电流0.023A,  依此数据计算232*0.023=5.336W   功率计显示输入功率3.233W, 显示功率因素显示是0.6
         输出:  接led串的电压51.5V,电流57.2mA   LED串耗电大约51.5*0.0572 =2.946W

         电路板的能量转换效率大约 2.946/3.233=0.911

删除R2后
         输入: 电压232V,电流0.017A,   计算得232*0.017=3.944 W   功率计显示输入功率2.466 W
         输出: 接led串的输出电压还是51.5V, 电流变成42.2mA   LED串耗电51.5*0.0422 =2.173W
         电路板的能量转换效率是 2.173/2.466=0.881

         显然,去掉R2后,电路板的效率下降了一些,
         灯的亮度也暗了一丁点,但不与原装灯同时亮灯对比,肉眼似乎也看不出来
         LED发光效率可能也会下降一点,但老化速度也会下降一些

降温效果:室内温度23度情况下,亮灯大约1小时后,对比:大约能降温11度左右
          原装新灯:     灯壳温度最高处约59度, 升温了约36度
          删除R2降流后: 灯壳48度,升温了约25度

测温时,灯是装在一个倒扣的碗状的灯罩内的(灯罩上端开口有几个不是很大的小孔透气散热)
        如果拿出灯罩外点亮,外壳温度比装在灯罩内能低大约5度这样

     另外, 灯内温度没有测,也许是外壳最高温度+20度,LED核心温度也许还要再+20度

网友:
删除R2后更耐用了,其实这灯泡灯珠缩水了

网友:
9918方案的高压非隔离恒流源,R1、R2是检流电阻,二者并联,调整阻值可改变LED端工作电流。C4是输出滤波电容,估计为了节省成本没加,愿意的话可以加一个耐压400V以上2.2uF容量以上的电解电容,可改善频闪,在这里加不加影响不大。

网友:
几毛钱的东西就别再想自行车了

网友:
看上去比阳光牌焊接的友好些,万一灯板出问题可以免焊接拆下来修理下。

网友:
做工用料还算不错了,里面电容也不缩水

网友(2023-04-21):
工艺看着还不错,没用阻容降压的电路

网友:
用料不错,几元钱的东西降功耗使用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