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款自动半自动机械式绕线机

楼主(2020-10-11):
2012制作的绕线机 今年有空加自动排绕系统  可以选择自动与半自动 ,自动就是主轴一直转排线一直往返。 半自动就是到如何一边都会停止包括排线电机和绕线电机,需要按下启动开关继续进行下去    所见所得全是手工打造  突发奇想与实验

网友:
居然没有PLC控制,大牛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机构看着好复杂啊。。。。。

网友A:
不错,能祥细介绍下就好了,特别自动排线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好复杂完全看不懂

网友B:
排线用的不是步进电机怎么控制线距

网友:
做得不错,不过现在好像用处不大,以前绕个电源变压器,输出变压器的都要几百圈的,现在要不绕个高压包,否则都是几十圈,上百圈的,手工更方便一点。

网友:
这个对于业余来说是个大工程量了。

网友C:
没看到放线架呢,还有红宝石线嘴呢

网友:
大哥,你上传原理图看着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排线用的不是步进电机怎么控制线距

应该是直流电机调速控制,靠经验

网友:
楼主厉害,一看就是经常动手DIY!!!

网友:
只能是玩具了,缺少张力控制机构,线距还靠蒙。。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直流电机调速控制,靠经验

这是我的新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能祥细介绍下就好了,特别自动排线是如何工作的

螺杆行距0.5mm  然后计算排线每分钟转速 设定要用的线直径   加减乘除后算得  排线转速   绕线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线用的不是步进电机怎么控制线距

行星差速电机  控制转速  就行精度还可以  绕0.08的线没问题  涨紧器  没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放线架呢,还有红宝石线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