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这个跑圈速度正常吗?is903+双贴29F64B08NCMFS

楼主(2020-10-11):
903+双贴29F64B08NCMFS连跑5圈,一直就这个速度。

网友A:
正常,这个颗粒单贴单贴双贴3268写入都只有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这个颗粒单贴单贴双贴3268写入都只有65

我看别人AS测试写入和跑圈写入相差不是很大,这个差的有点多。

网友:
速度正常,读写都基本到达903的天花板了。

网友(2022-04-02):
同款芯片,同主控,实测正常,但是我实测拆开外壳,储存芯片上用两个铝散热器来加强散热后,跑圈2次,写入不会降速,都是148左右
读取没变,270左右
所以问题就是如何加强U盘的散热,这个主控总体来说很稳定了,至少没有出现掉盘的现象

网友:
这个速度很不错了

网友:
连跑5圈都这个速度 ,非常稳定呀,不错903宝刀不老呀!

网友:
只要散热够,能跑到天荒地老
于是我果断下单cnc的那种外壳
总算有理由买买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