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电动车电机,真奇怪的事情,没见过。

楼主(2020-10-11):
电动车本来是换一个外胎,装的时候接线的时候不小心把霍尔线接到防盗器线上去了,控制器电压72v,插头一样,颜色不一样,大意了,结果电动车电机不转,检测霍尔烧了。

就是换了个大的外胎

准备换霍尔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2个黑色的,中间是白色的

黑色的是461a,白色的看不清,真的很认真的用放大镜看了,什么有502胶,刮不掉的。

淘宝上面买了6个461a的霍尔,换上也不转,看来白色的不是461a

这个是换了3个43f霍尔,也不转

那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不转就是控制器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转就是控制器的问题了。

现在换了个旧的48v电机,应急用下,可以用,控制器好的,没有刷车的。

网友B:
原装的图是哪张?还要搞清楚,60度电机和120度电机的霍尔元件,安装方向是不一样的。可以在网上搜一下相关的知识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的图是哪张?还要搞清楚,60度电机和120度电机的霍尔元件,安装方向是不一样的。可以在网上搜一下相关 ...

倒数第2张图片是换上43f新霍尔的图片,都是黑色的,不转换好的霍尔都是461a的,是120°的,霍尔都是一个方向的。因为不知道白色的是上面型号,也换了3个一样的霍尔,也不转

网友:
网上搜的:“在给电动车电机更换霍尔的过程中首先记下霍尔的排列顺序,有字的一面为正面,没字的一面为反面。从正面看它的三个脚分别是正极、负极、信号。三个霍尔要同型号,不能相混搭配,且三个同时换掉。如三个霍尔排列顺序为正、正、正为60度电机,如是正、反、正为120度电机。在焊接过程中尽量用小功率的烙铁,拆一个换一个,三个接线要正确,且速度要快,温度过高会使霍尔损坏。再用A、B胶在原位置粘好,等干后就可以上盖。”

网友:
还有,你装好霍尔原件后,要先给霍尔元件接一个5V的电源和电压表,然后,用磁铁在每个霍尔元件上边移动,来测试一下,看看电压有没有相应的变化,以确认装好后的霍尔元件是好的。

楼主:
霍尔装反了装不上,以前有正、正、正为60度电机,现在正、正、正为120度电机.我这个是120°电机,霍尔也是按照原来样子装上去的。

网友:
如果确定是120度电机那中间的霍尔应该是厂家定制的不是常规霍尔,你可以在霍尔正负线上接5V电压用万用表测量看看中间的霍尔供电脚序是不是和其他两个不一样

网友:
我觉得中间霍尔可能是定制芯片,试试用常规霍尔安装在其它位置,根据磁钢磁极位置等找一个好的替代方案,最后需要控制器霍尔配相,如果双模控制器方便些,推起车子骑一会儿配相学习成功。

网友:
这电机绕线工艺真差,杂牌电机吧

网友C:
实在不行换无霍尔的控制器吧,就是启动不那么平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行换无霍尔的控制器吧,就是启动不那么平滑

万能控制器不便宜,

网友:
没见过,视觉看来,这个线圈绕的有点凑合,非常的凑合。

网友:
怎么看着像是手工绕的,不太相信是机器绕的

网友:
换外胎你拆线干嘛?

网友:
估计白色霍尔引脚定义不一样,新的霍尔改一下引脚应该就可以,或者直接换个霍尔板

网友D:
旧的白色霍尔元件,先测测是否损坏,没坏就装回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旧的白色霍尔元件,先测测是否损坏,没坏就装回去吧

坏了,有2个脚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