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有奖 求教,这是块什么板!!!!

楼主(2020-10-11):
拆的一个功放(应该是的吧),里面就剩这块板和一个环牛了,1000W的超级大环牛。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板,几个接口怎么定义?

板的正面

板的反面

三极管

三极管

三极管

三极管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板,几个接口怎么定义?

网友:
这是块什么板?

网友:
不懂,帮你顶上去让更多的大佬看到。

网友:
可能是什么5.1声道功放,这块板子估计就是那个0.1声道的功放部分

网友:
啥板没看出来 但我知道肯定是老古董

网友:
帮你顶上去让更多的大佬看到

网友:
与电源有关

网友:
看起来像是功放板?监听级?

网友:
就是功放板的,

网友:
只知道是块功放板。

网友:
就是个功放板,接口无非就是电源接口、喇叭接口、音频输入接口

网友:
功放机推动板

网友:
我只知道是一个电路板,至于是啥就不知道了

网友A:
想拿这块板干嘛都没定下来,知道定义了又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拿这块板干嘛都没定下来,知道定义了又有什么意义。

我知道定义了,肯定就不会浪费啊,

网友:
像是块功放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