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运营商束缚,设置个性wifi名称

楼主(2020-10-11):
一般运营商提供的光猫,都有强制要求WiFi名称以运营的英文名称开头,作为一个爱折腾的人来说,是不会坐以待毙的。摆脱运营商的束缚才是我们的追求。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话不多说,上图

网友:
楼主应该可以改成“中国电信”自我麻痹一下,移动网太差劲了。

网友:
建议关闭光猫WiFi 下挂一无线路由,想怎么改都随意

网友:
建议换掉这个光猫,这样才一劳永逸

或者关闭自带无线功能,自己挂一个AP

网友A:
比较少人用光猫自带的WiFi吧。有些是不知,有些是嫌信号差、带机量低等。

网友:
建议不要用运营商光猫的wifi,自己买一个好点的路由器。

网友:
SSID以及默认的管理员账号密码都可以通过配置文件修改。但通过配置文件修改的“超范围”SSID,当你在WEB页修改WIFI其它参数时,提示无法保存。

网友:
如果是光猫拨号,那就关闭光猫WiFi 下挂无线路由设置AP模式比较好,
最好 光猫就做光猫的功能就好,光转电,,,拨号无线还是交给路由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少人用光猫自带的WiFi吧。有些是不知,有些是嫌信号差、带机量低等。

我现在就用的光猫自带的WIFI,凑合能用。信号倒是不差,开启的穿墙模式,比我的垃圾路由器信号好多了。带机量无所谓,家里没有多少设备。一个台式机,很少用。再就是一个网络机顶盒,一个平板,四部手机。

网友:
移动光猫信号还是挺好的,不能改名称是很烦,学习回家改下。
移动的网是很差,根本不达标。联通网感觉都被超频了,100M下载快有200M了,不过也要看地方,联通从老房子牵到新房子快了很多

网友:
楼主再怎么折腾都折腾不出个花来。
直接打电话让运营商给换成纯光猫,然后用路由器拨号,怎么用都比垃圾的光猫wifi强多了

网友:
其实用移动APP就可以改名

网友:
原来还有这种办法,mark一下,下次试试

网友:
联通光猫带华为路由,路由模拟主机信号,这个功能叫什么来着,我用着还行

网友(2020-11-11):
运营商的光猫还是很稳的,比TP之类的要好一些!我用华为8546V,一个光猫管全屋WIFI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用的光猫自带的WIFI,凑合能用。信号倒是不差,开启的穿墙模式,比我的垃圾路由器信号好多了。带 ...

我家也是,一楼能收到五楼的WIFI

网友:
创维DT741-csf光猫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