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想问一下米沃奇2583和牧田171选择哪个好

楼主(2020-10-11):
主要是修螺丝 偶尔可能加个夹头用来钻钢 可不可以给小弟说一下哪款好在哪里

网友A:
建议使用米沃奇2504冲击钻+2553冲击批吧。
原因很简单,牧田电池贵,不会自己DIY的话,搞不好会被锁死。

网友:
在牧田TD001出来之前,TD171就是公认的批王,所以说你若是追求好用的话,该选哪个就很明显了。至于电池,你动手能力过关的话到时候可以自己换电芯或是自己组装牧田款电池;动手能力不过关的话可以直接去闲鱼或是淘宝买第三方电池,做好鉴别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米沃奇2504冲击钻+2553冲击批吧。
原因很简单,牧田电池贵,不会自己DIY的话,搞不好会被锁死。 ...

牧田电池会被锁死什么意识。牧田也有原装电池监控芯片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牧田电池会被锁死什么意识。牧田也有原装电池监控芯片了吗。

有握手协议,比大有做得更加严谨,断开电池芯就锁死,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握手协议,比大有做得更加严谨,断开电池芯就锁死,无解。

自己DIY电池不带保护板,枚田不知能否使用?

网友C:
两台机器都不建议,推荐泛音,支持6速调节,缺点贵,同心稍差,不支持双头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台机器都不建议,推荐泛音,支持6速调节,缺点贵,同心稍差,不支持双头批, ...

大佬 有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台机器都不建议,推荐泛音,支持6速调节,缺点贵,同心稍差,不支持双头批, ...

哈哈,只买贵的,不选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只买贵的,不选对的

泛音确实有些贵,但质量真的是一流;夹头是按照欧盟标准设计,所以类似于日系、国产不能很好卡牢,如果选择6.3E、6.3C标准批头,同心度会上一个大大台阶。

冲击批不可能、也不可以讲究同心度,没办法的事,设计所限;如果说拿ASQM系列来说同心度,那才叫有比较。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握手协议,比大有做得更加严谨,断开电池芯就锁死,无解。

牧田好像没有协议,我的牧田18v好像可以直接使用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牧田好像没有协议,我的牧田18v好像可以直接使用  没有任何问题

有勇气自己试更换电池芯,或者使用其它品牌电池代替,看看机器是否工作,看看牧田原装充电器是否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勇气自己试更换电池芯,或者使用其它品牌电池代替,看看机器是否工作,看看牧田原装充电器是否充电? ...

我用的就是代用电池,在我的所有的牧田工具上都将可以正常使用,充电也是使用牧田快充。没发现不正常,
电芯自己倒是没有换过,手上暂时没有坏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勇气自己试更换电池芯,或者使用其它品牌电池代替,看看机器是否工作,看看牧田原装充电器是否充电? ...

牧田电池没有协议的,满淘宝的牧田款电池都可以用。在第三方电池这方面,牧田是最方便的。再就是牧田电池断电的话虽然会锁死,但是可以先用其他电池提供与原来电池相同的电压,保持不断电,再换电池。不过还是直接弄牧田款方便得多。

网友:
牧田的电批我觉得稳定性还是很高的,171我有一台,拆开过来清过灰,感觉里面的布线什么的都很紧凑,元件用料也很好。电池的问题也好解决,一个就是第三方的diy电池,一个就是原装电池。我现在用的是3.0的薄款diy电池,主要是轻,也很耐用。米沃奇的机器比牧田的漂亮,实用跟耐用性怎么样就不清楚了,买来把玩肯定不错!

网友:
要效率选米沃奇2853,看测评几乎都是它速度最快
要功能选牧田DTD171,开始冲击后自停的功能很赞
要档位除了泛音,还有麦太保,它有11+1的档位,不过没查到每一个档位对应的扭矩

要力量也要功能还有里奇的冲击批可以选择 https://www.protoolreviews.com/t ... -head-review/43129/

网友(2020-11-20):
哈哈,只买贵的,不选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