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坛友15包邮的手机内窥镜

楼主(2020-10-11):
发过来收到货后测试了一下,不管是手机还是平板还是电脑,能连上,但是不出图像,用自带光盘里的软件,都不出图像,试过win10系统,也不行,驱动是运行了,LED灯也亮了,但是软件上却不显示任何图像,不知道如何维修,先把线剪断到1米试试,结果还是不出图像,那就拆镜头部分吧

这里是拍照和调光控制部分,就一个按键和电位器,没其他任何元器件

镜头里边看起来是用502之类的胶水黏住封死的,因为拔不出来,所以用打火机烧,一股类似502刺眼的气体跑出来,好不容易才把镜头掏出来
前面一圈LED灯珠,真小,后面就是镜头,再后面就是元器件和芯片了,拆的时候是用镊子暴力拽出来的,结果上面一颗电阻拽掉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本来就脱焊的

除了这个掉了的电阻,没看出其它什么毛病,不知道为什么不出图像,扔垃圾桶了

网友:
我买的能用,640*480,看毛很清晰,看元件就比不上手机加近摄镜头。

网友:
掏耳朵的吧,还可以

网友:
这东西当年新的才24块几包邮 可惜没鸡吧用 我没买 我大舅买了一个

网友:
可能是排线有暗断,几年前我买的口袋相机觉得定焦不好玩,打算把2点8到12毫米变焦镜头改上,发现只能微距不能无限远,应该是感光片位置太深,移动下感光片位置装好,结果成了开机黑屏排线悲剧。

网友:
好小的摄像头

网友A:
是不是鲍鱼汁泡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鲍鱼汁泡坏的

大哥车速太快,俺跟不上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鲍鱼汁泡坏的

难道不三防的吗?

网友B:
这在岛国动作片里看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在岛国动作片里看到过

那些东西,用就过瘾,看 不就是血肉模糊,一片片,倒胃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些东西,用就过瘾,看不就是血肉模糊,一片片,倒胃口!!

哥们是明白人,都已经看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鲍鱼汁泡坏的

坛友说是全新的,我拿到手就测试了,不出图像,都还没机会看鲍鱼呢

网友D:
这也就是微型摄像头而已,连充气都没有还内窥镜?

网友E:
我买过一个 用来看 汽车发动机 活塞 积碳。 顺看了 看了自己耳膜。

网友(2020-11-13):
引用 网友E:
我买过一个 用来看 汽车发动机 活塞 积碳。 顺看了 看了自己耳膜。

我昨天采耳也让我看了全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也就是微型摄像头而已,连充气都没有还内窥镜?

什么气体啊

网友:
二氧化碳

网友:
查下那儿坏了,修修还能用,咋就给扔了?好可惜。

网友(2022-06-11):
头子太长难拐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