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爱玛电动车防盗报警器

楼主(2020-10-11):
电动车报警器出现问题,按遥控器时,报警器响但不能一键启动,不能锁电机,说明遥控器没问题。拆开后发现是一个100欧电阻脱焊,不能给48V小继电器供电而导致防盗报警器无输出。补焊后,功能正常了!

网友:
看来利用电感变化法测量已经很成熟。我那附近经常有移动车子,稍微碰下电动车会响。

网友A:
电感式的比较灵敏,现在买到的基本是滚珠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感式的比较灵敏,现在买到的基本是滚珠开关

确实,电感的太容易误报,自己的蜂鸣器都能把自己震动启动。

我买的某镖的,太灵敏愤而拆之,再封不好易漏水。。

某天,误触无钥匙启动,通电一夜,裸奔无保护板的锂电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电感的太容易误报,自己的蜂鸣器都能把自己震动启动。

我买的某镖的,太灵敏愤而拆之,再封不好易 ...

倒是想买电感式的,灵敏度可以调,好像有五档?无钥匙也要连按两下才通电吧?

楼主:
我这个遥控器只按一下闪电键就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