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转5V,15V转3.3V,15V转3V降压芯片和LDO

楼主(2020-10-11):
15V转5V转3.3V转3V芯片,DC-DC和LDO

15V电压是属于一般电压,降压转成5V电压,3.3V电压和3V电压,适用于这个电压的DC-DC很多,LDO也是有可以选择的。LDO芯片如PW6206,PW8600等。DC-DC芯片如:PW2162,PW2312,PW2558等等很多选择。如下表

  DC-DC产品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频率
封装
  PW2058

2.0V~6.0V
1V~5V
0.8A
1.5MHz
SOT23-5
  PW2051

2.5V~5.5V
1V~5V
1.5A
1.5MHz
SOT23-5
  PW2052

2.5V~5.5V
1V~5V
2.0A
1.0 MHz
SOT23-5
  PW2053

2.5V~5.5V
1V~5V
3.0A
1.0 MHz
SOT23-5
  PW2162

4.5V~16V
1V~15V
2A
600KHZ
SOT23-6
  PW2183

4.5V~18V
1V~15V
3A
600KHZ
SOT23-6
  PW2312

4.0V~30V
1V~28V
1.2A
1.4 MHz
SOT23-6
  PW2330

4.5V~30V
1V~28V
3A
130KHz
SOP8
  PW2558

4.5V~55V
1.25V~30V
0.8A
1.2 MHz
SOT23-6
  PW2815

4.5V~80V
1.5V~30V
1.5A
400KHZ
SOP8-EP
  PW2906

12V~90V
1.25V~20V
0.6A
150KHZ
SOP8-EP
  PW2902

8V~90V
5V~30V
2A
140KHZ
SOP8-EP
  PW2153

8V~150V
5V~30V
3A
140KHZ
SOP8
  。。。

  LDO产品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静态功耗
封装
  PW6566

1.8V~5.5V
1.2V~5V多
250mA
2uA
SOT23-3
  PW6218

4V~18V
3V,3.3V,5V
100MA
3uA
Sot23-3
  PW6206

4.5V~40V
3V,3.3V,5V
150MA
4.2uA
Sot23/89
  PW8600

4.5V~80V
3V,3.3V,5V
150MA
2 uA
Sot23-3
  。。。

在15V输入中,比较合适的LDO可以选择:PW6206,输出电压3V,3.3V,5V
输入电压最高40V,功耗也低4uA左右。

在15V输入中,比较合适的DC-DC可以选择:2A的PW2162,1.2A的PW2312和3A的PW2330都最合适的。

PW2312是一颗DC-DC同步降压转换器芯片,输入电压范围4V-30V,最大负载电流1.2A,可调输出电压,频率1.4MHZ高频率,可采用贴片电感,节省空间,采用SOT23-6封装形式。

PW2162是一颗DC-DC同步降压转换器芯片,输入电压范围4.5V-16V,最大负载电流2A,可调输出电压,频率600kHZ高频率,可采用贴片电感,节省空间,采用SOT23-6封装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