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普彩P06S-20电力监测仪到货,晒,拆,测

楼主(2020-10-12):
前段时间 先锋传奇 这位朋友在商城出售的普彩P06S-20电力监测仪,红极一时,抢疯了,当时没注意,没赶上车,心里很不爽啊。还好,先锋传奇朋友又在国庆期间上了一批货,总算是赶

上晚班车了。

不知为什么,对这个仪表特别有好感,觉得比插座式的有颜值,还带背光,真是太好了!能赶上晚班车,好高兴哟

感谢睦版提供论坛,提供交流的机会,感谢先锋传奇朋友提供仪表!

晒!

很正规,有合格证

一字螺丝有点不爽

标称最大4.4千瓦

拆!

卡扣式的,好拆

接线座

白色的是背光板

显示屏是透明的

背光板正面

背光板发光面,有一层膜,柔光

显示屏

转下贴,不要插楼

楼主:
我发的图片哪去了?刚才还有呢。再发一遍吧

显示屏

主板背面

这个开关,开始以为是电源开关呢,原来是个按钮开关,自复位的

显示屏的导电盘

这个表还不错,芯片没打磨

这个芯片照得清。

这个表最早应该是kyhwhb朋友老站上发表过的,芯片封装跟他的不太一样,他发的那个小芯片打磨了,这个没有打磨

参考--普彩P06S-20电力监测仪拆解及评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4375

下边测试

18灯珠的台灯,一个灯珠0.5W,比较准啊

兆信电源空载功耗,11W多

这个充电器加一个QC3头,空载2W多

下边测试一个大家伙

标称2000W

风扇档,只有风不加热

风扇功率32W多

加热1档

一档功率1.03KW,很准

加热2档

1.92KW,还算准吧。纯阻性的,功率因数0.99,要不是有个风扇,应该就是1了吧。

大家伙耗电就是厉害,约10秒,下边就显示0.01KWH了,而上边测试半天也没见出现电量数字。

kyhwhb朋友用得最早,拆机和测试的最全面,请参考他的帖子吧
普彩P06S-20电力监测仪拆解及评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4375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抱得美人归。。。。

网友:
主要参数一屏同显还是不错的,就是外壳丑了点~

网友:
不错呀,大婶终于如愿以偿了

网友:
看着不错,价格呢

网友A:
这个和那个带插座的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就少了一个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那个带插座的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就少了一个插座?

kyhwhb朋友用得最早,拆机和测试的最全面,请参考他的帖子吧
普彩P06S-20电力监测仪拆解及评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4375

1楼第一张和第二张,左边就是这个,右边就是插座型的。

网友B:
链接呢?还有优惠么?买个放发电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占楼占楼

半夜第一次碰到直播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呢?还有优惠么?买个放发电机上

积分商城里的,卖完了,经常关注点,会有的,TB也有搜吧

网友D:
原来我这个是普彩啊,当初在睿登店铺买的,标题上写的睿登,收到货我还以为是个杂牌子,问卖家,卖家说是跟一个大厂合作研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我这个是普彩啊,当初在睿登店铺买的,标题上写的睿登,收到货我还以为是个杂牌子,问卖家,卖家说是跟 ...

灯泡是60W的白炽灯,因为是双钨丝的所以看着小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kyhwhb朋友用得最早,拆机和测试的最全面,请参考他的帖子吧
普彩P06S-20电力监测仪拆解及评测|http://bbs ...

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电流大、显示全,合适用在大功率电器测试上

网友:
表头不错。看来楼主的可调电源效率上不太高,空载都11瓦,估计变压器无取向铁芯,先试试升级成有取向硅钢,估计空载能降到5瓦,再不行用低功耗大功率开关电源替代工频变压器。

网友:
濮阳市开发区虚拟街道。。。。

网友:
这个表接直流能用不 比如接电动车电瓶测下电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