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挂钟耗电 石英钟耗电 改造!

楼主(2020-10-12):
第一 拔掉秒针  经实验不能走的电池又正常运行了。

第二 加绕线圈   经实验不能走的电池又正常运行了。

北极星挂钟,以前一节高性能电池使用一年。现在加碳性电池双鹿牌,一个月停了。是不是碱性电池对石英破坏了? 加绕线圈用手机充电器变压器的线,注意变压器外面两圈是短线,最里面是最长的,我用了两个变压器,加绕了五米的线。

网友A:
换电池还有记录,配服
还是直接换机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还有记录,配服
还是直接换机芯吧

说明楼主是个细心生活,热爱生活的人,

网友:
佩服,6年换电池记录

网友:
我92年买的石英钟,用到现在,走时很准,从未调过时间(换电池时要调时间),三、五年换一次电池(碱性),机芯是岛国的,不得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