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纯手工打造0~8V袖珍型可调电源

楼主(2020-10-12):
最近一段时间没上坛子了,懒得折腾啊~身为论坛棒棒糖,不折腾怎可以?于是乎,心想着要折腾个新奇的东东。DIY音响台灯小夜灯折腾了一大堆,想想还要折腾什么...有时候测试一些小电子物件,需要不同的供电电压,没个可调电源也不方便啊~还是折腾个DIY可调电源比较实用。

翻翻抽屉,找到几片洞洞板,赶紧拿来D几个作品吧!今年年底我要淘汰洞洞板DIY工艺,学大神玩PCB打样!

板子准备好了,准备装元器件,废板上拆几个零件,先从高压侧开始装:

焊好保险电阻和整流桥:

两颗6.8μF200V高压滤波电容:

串联焊在直流端:

电路安装由易到难开始,装上高频变压器和RCD电路,高频变压器用电子镇流器的电感改就可以,注意匝间绝缘:

焊上振荡电路的其他一些器件,还有次级整流滤波:

电源电路部分焊接完成,元器件布局还算紧凑:

次级整流滤波:

加装220V输入接口:

焊接好的板子反面如图,注意抹掉多余铜箔,保证安规距离:

初次级爬电距离8mm,大于规定的6.4mm,没问题:

最近处也有7mm了:

AC输入位置要保持至少3mm距离:

测一下AC端电阻,防止插电放炮:

本人有个自制的电击器,用一节18650电池供电,通过机械升压装置,能输出220V电压:

电击器制作帖: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713

为了安全,先不插电,用这玩意接上去测试代替市电,此时次级输出14V电压:

初级用自制的电压表测电压显示204V(十倍率读数)
次级电压为14.4V,电源电路是成功的:

现在制作调压电路,先准备所需元器件:电位器,TL431,TDA2030,电阻电容。
这次要搞一个非主流的TDA2030调压电路:

先在板子一边装上TL431和电阻:

TDA2030管脚弯折成这个姿势,便于横向安装:

乖乖躺好:

TDA2030采用负反馈稳压的接法:1电压参考,2和4接输出,3负5正。
焊上一颗电解电容几颗独石电容作为输入输出旁路电容:

看看焊好的板子背面,走线还算简洁:

全新未开封的3线电压表头,2017年撸的,吃灰三年多,今天终于见光了:

塑料边框统统拆掉,要的就是裸奔:

放在空位比划一下:

本人强迫症患者,由于表头原装线太垃圾,用IDE排线扯下来的导线换之:

涂色标记:
红实线——表头供电
红虚线——测压线
黑线——地

比划,标记表头安装范围:

剪一块绝缘塑料片,用于表头电路和初级管脚绝缘:

粘好绝缘塑料片并放好表头:

焊好表头供电正负极,直接接电源端:

装上电源输出接口,测压线接输出一边,可实时显示可调电源的输出电压:

费了不少功夫,主板终于做好了,可以喘口气,喝杯茶,欣赏一下刚刚做好的板子:

元器件排布还算整齐有序:

另一个角度欣赏看看:

板子反面,数码管脚焊上固定,没有电气连接,电位器连线直接飞线了:

欣赏一下初级焊点:

欣赏一下次级焊点:

电源正极到TDA2030的5脚要加一颗电阻限流(如果不加这个电阻,电压调太低电源直接罢工),找来一节陶瓷管用于DIY电阻:

折断一节:

绕电阻丝:

绕好后,两边用铜丝加固兼上锡:

电阻两端上锡:

测一下阻值,9欧,(12-8)/9=0.44A,阻值差不多:

焊上去,串5脚:

220上电测试,准备好电源线,电源线串300欧电阻防炸:

插好电源:

通电,数码管显示电压,调最低时0.88V:

往上调一丢丢,1.47V,接近AA电池电压,可用于镍氢充电:

调到3.3V,可用于芯片供电:

5V:

6V:

7V:

最高电压,接近8V:

测试一下驱动LED灯板,电压3.22V,电流0.22A:

主板的事情完了,现在做机箱外壳,为了更好散热,采用铁皮外壳,找来一块铁皮:

四边剪开并向中间弯折:

剪掉多余部分,处理好边角,像模像样的铁壳机箱做好了:

主板装进机箱比划一下:

找来一块PET塑料片作为绝缘:

弯折三边,保证铁壳与高压电路有足够的爬电距离,低压一边不用考虑那么多,不短路就行:

用万能胶粘板子背面上去(板子背面要垫高):

电源主板正式装入机箱:

放一夜,晾干万能胶,此时不要急着通电,未固化的万能胶是不绝缘的:

第二天...

要安装电源输出端子,不想用传统的接线柱,于是另辟蹊径,用接线板方便鳄鱼夹夹接。找来一块废板:

剪下一块,利用PCB上两个相邻的焊盘:

剪好的接线板:

刮绿油,上锡:

机箱侧面开槽,给接线板留个位置:

焊输出线:

502+万能胶联合固定接线板,保证固定牢固:

DIY过程中,时不时通电一下是个好习惯,有问题好解决,不怕留下后患:

现在要做电源的前脸,找来一张索尼大法的烂软盘:

比划大小:

剪下一块作为前脸:

背面开槽,走220电源线:

线一边去皮,里面线芯很细,不过对付这种小东西绰绰有余:

接上2P接插件:

插好线,卡住线缆:

塑料片左上角数码管位开槽,还要挖孔用于穿过电位器轴:

左右空隙用软盘边角料修补:

可调电源的前脸做好了,这外形给人的感觉是不是像电话座机:

数码管窗口用一片柔光膜挡上,显示会模糊,但不影响读数(模糊也是一种美):

用软盘边角料剪一块圆形塑料片作为调节旋钮:

用万能胶小心粘上去(控制好胶量,不要粘死转轴):

侧面接线端子用红黑色标识正负极:

旋钮做好电压值标记,对应1~8V电压,可调电源制作完成,看这样子还不错吧:

接下来进入试机环节。插好交流电源,旋钮置于1V位置,电压1.03V,数码管显示有偏差,可作为大致参考:

调成1.5V,可以作为干电池电器测试,也可用于镍氢充电:

2V位置,1.97V:

3V位置,3.03V:

4V

5V

6V

7V

最高8V

输出电流,0.3A,带小玩意也够用:

试试点亮LED,电压2.8,电流29mA:

有了这个小电源,折腾东西方便不少。谢谢观看!更多精彩DIY敬请期待!

楼主:
整机的电路原理图:

网友:
酱油贵过鸡,不过楼主手工了得

网友:
东西很简单.但要全手工做下来很费工夫.

为什么不做成调前级?
可惜了个2030.

网友:
这种RCC电路安全性比较差,作为可调电源,不建议采纳。

网友A:
太紧凑了,影响散热。小功率还行,功率一大,散热片都没位置装。

网友:
厉害,楼主重在过程,原件也是闲置来折腾的

网友:
折腾不止啊

网友B:
为何喜欢在床摆这些,见到淘宝一堆评论图片都摆在床上拍的

网友:
只能点个赞了,精神可嘉~

网友:
这设备都玩床上去了!没有个桌子工作台吗?

网友:
楼主家里东西是真多....居然铁皮软盘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紧凑了,影响散热。小功率还行,功率一大,散热片都没位置装。

本来电流比较小,运行起来芯片不怎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喜欢在床摆这些,见到淘宝一堆评论图片都摆在床上拍的

我那床是工作床,不是睡觉用的

网友:
看不懂的惊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床是工作床,不是睡觉用的

工作床。。。。。我没想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喜欢在床摆这些,见到淘宝一堆评论图片都摆在床上拍的

喜闻乐见的床照

网友:
学习了,通过楼主的DIY, 知道了一些电源电路的原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