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神们,问下,穿孔了,但是发热芯正常

楼主(2020-10-12):
发热心正常的话,换头 或者嫁接别的头 还可以用吗?

网友:
完全可以用,能换头更好!

网友A:
楼上说得对,论坛有很多换头教程

网友B:
换头术早已有成功案例,技术很成熟了。你首先要有加热工具,有用高频加热的,有用气焊枪的,也有用发热芯自加热的。另外还要猪头狗头,铜焊料。祝你成功。

楼主:
不用银焊条么?用的话我算了下  成本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对,论坛有很多换头教程

教程根本看不懂啊, 都需要用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头术早已有成功案例,技术很成熟了。你首先要有加热工具,有用高频加热的,有用气焊枪的,也有用发热芯自 ...

教程根本看不懂啊, 都需要用什么材料?论坛也没有个完美的教程呀

网友C:
嫁接别的头最好,这个有利用价值!

网友:
这个要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嫁接别的头最好,这个有利用价值!

老哥那嫁接什么头最好,t12的可以?   主要都需要用什么材料?   能指点小白一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那嫁接什么头最好,t12的可以?   主要都需要用什么材料?   能指点小白一下么 ...

嫁接936的头子或者普通内热的头子,普通内热的头子绑两圈铜箔直接套进去,但是发热慢,936的头子要焊接
没有相关工具的话真不如买新的,买个电焊机投资远高于烙铁头价格,当然了,你也没说是什么烙铁头,看描述默认T12吧,穿孔的头子可以拿来改造热熔胶枪,论坛里也有教程

网友:
楼主看看我这个贴子对你有没有帮助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83806&extra=

网友D:
可以用的,嫁接好的话影响不大,效果差点的除了慢几秒传温差点其它没啥

网友:
正常用,用到报废为止

网友:
T12的?完全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的,嫁接好的话影响不大,效果差点的除了慢几秒传温差点其它没啥

没嫁接好,不仅仅是慢几秒的问题,回温速度也会减慢,这才是使用中最重要的一个参数,远比热的快满更影响焊接感受。

网友E:
如果不具备DIY条件或不想太费事,还是直接买个复活头吧。虽然性能会稍差些,但至少可以套上就能使用。

网友:
907头子可以直接套上用,但得去掉部分,不然太长。新的日产原装T12头子,我就是这样用,增加热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具备DIY条件或不想太费事,还是直接买个复活头吧。虽然性能会稍差些,但至少可以套上就能使用。
...

这个单间,实用,没焊接工具的首选

网友:
可以用  发热芯正常就能正常发热    换个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