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new3dsll 电池反接 不能开机了!

楼主(2020-10-12):
拆机误操作电池反接不能开机了,问问大家,哪里烧了,哪个是保护电阻或稳压电路?谢谢了!

网友:
一般电源进来,先到稳压芯片,通常接反电源,都是这部分先坏。

网友:
第一图的左上角共模电感旁边那个有点蓝色的像电阻一样的原件可能是保险管,或许短接了就好了

网友:
正确连接电池,用万用表慢慢查。

网友:
我反接过TP的无线AP。当时电源芯片就冒烟了。

网友A:
这内存卡熟悉的红黑色。优惠购买的远山扩容卡吧?

楼主:
机器通过淘宝找到一家维修店铺,花了180元修好了,图片是换下来的芯片!发货之前我拍了照,对比了一下,不是我机器上的,主板上的芯片没被动过!按键板被换掉了,感觉被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内存卡熟悉的红黑色。优惠购买的远山扩容卡吧?

不是的,是原装的正品的!

网友(2021-01-22):
电池接反了都是按键板烧,

网友:
接反电池,首当其冲的是电源芯片,先查它。

网友:
自己修不了别人修肯定要赚钱啊

网友:
这个不好教你 你发来给你修修倒是可以  大部分是电源转换芯片损坏 不过也可能烧到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