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激光水平仪,绿光的,能往高处打水平线

楼主(2020-10-12):
求推荐,激光水平仪,绿光的,能往高处打水平线,安电视,电子屏用。

网友:
激光水平仪,光线只能打在发光装置的水平高度上,不能往高打,也不能往低打。如果光线不在水平面上,打在物体表面上的光斑会随远近而改变高低。

网友:
你就差一个三角架了

网友:
水平仪的水平线不能从地上往高处打。你想往高处打的话只能找东西垫起来,或者买个可以调节高度的三脚架。

网友:
大家都说的好有道理,我再补充一点,水平仪有三脚架接口

网友:
能往高处打水平线?

即使实现,误差也很大。只能提升水平仪本身。

网友A:
好像看到过有人说可以打的,但是忘了是哪里看见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看到过有人说可以打的,但是忘了是哪里看见的了。

不要听别人说,自己用脑子想想就明白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听别人说,自己用脑子想想就明白这是不可能的。

   哈哈哈。温总智慧!!听温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温总智慧!!听温总的。

也不要听我的,要自己想明白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要听我的,要自己想明白才行。

没研究过原理,所以不知道啥样。       不过看好多都说能往高处打的  精度都不够。或者大部分压根就不能往高处打。只能用三脚架。   有空得研究研究。

网友:
我以前百块买了一个红三线的,也是想要水平线,结果吃灰。本世纪最没用的工具,臭蛋之王

网友C:
是需要这样一个东西,贴到墙上,用水平泡找到水平,然后标两条互相垂直的线。按电视,按屏幕都可以用了。

网友:
马云家搜索水平仪支撑杆,这玩意能有四五米高 顶着天花板比三脚架要稳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需要这样一个东西,贴到墙上,用水平泡找到水平,然后标两条互相垂直的线。按电视,按屏幕都可以用了。
...

这个不挑强面,很多墙面吸不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挑强面,很多墙面吸不住的

几乎不要考虑吸住,包括电动吸盘的,找个帮手按住,或者双面胶美纹纸临时固定一下。靠那个吸盘不太行。

网友:
往高处打水平线,一般要把水平仪往高处移动

楼主:
哎,整个水平仪,还要背个大支杆子,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需要这样一个东西,贴到墙上,用水平泡找到水平,然后标两条互相垂直的线。按电视,按屏幕都可以用了。
...

有水平泡了,为啥我不用水平尺,直接贴着被安装的工件就行了。

这个先调整好了水平泡,然后再去调整工件和激光平行?

网友(2021-09-04):
我也想要楼主说的这种工具,就是能从低处投到高处的一条水平线,这样就不用背大三脚架了,可是水平仪的原理好像跟我们想要的功能不一样,不知有没有这样工具,按理说这样的工具是可以做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