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解惑,用936嫁接245的烙铁头 需要含银多少的焊条

楼主(2020-10-12):
用936嫁接245的烙铁头 需要含银多少的焊条,还需要别的材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5用发热芯自加热应该就行  几年前DIY山寨JBC  控制板失控 发热芯能把烙铁头给烧化了  ...

银焊条 硼砂

网友B:
这个要看你加热设备能加热的温度,还要考虑头子的耐热温度。银的熔点960度,银焊料750度左右。铜的熔点1080度。理论上,含银高,传热好,焊接温度高。

网友:
老站不是有个高频加热修复T12哪个,好的头焊接到原装T12下半部。你这个也类似,不同头融合!

网友A:
245用发热芯自加热应该就行  几年前DIY山寨JBC  控制板失控 发热芯能把烙铁头给烧化了

楼主:
老哥帮个忙,留个微信行么,

网友(2024-06-20):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加热设备能加热的温度,还要考虑头子的耐热温度。银的熔点960度,银焊料750度左右。铜的熔点1080 ...

银焊料750度左右

含银最好有5%。喷枪非常容易焊铜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