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一条POE供电线,试用飞鱼星VAP300。

楼主(2020-10-12):
前几天发帖拆飞鱼星VAP300,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0327,原以为是路由器,经网友确认是无线AP。今天有时间,做一条POE供电线,试用一下机器。
做成的成品——POE供电线。经查找飞鱼星VAP300功能介绍,并实际测量,得知飞鱼星VAP300是POE供电(网线传输信号的同时,提供电源),网线只用1236四根线传输信号,4578为电源供电端,其中45并联,78并联,进入板子后,有整流、滤波、稳压电路,所以直流、交流输入均可,电压不超过24V。

从中间抽出4578四根线,用热宿管简单处理。

接飞鱼星VAP300一端,正常线序。

接路由器一端,只有1236四根线接网络端口。

另外4根线两两并联,接电源(临时焊接DC5.5插座)。

与飞鱼星VAP300相连。另一端接入路由器,12VDC供电。

打开电脑,选择无线网络Airdieam_1B8266(这是原名称,还没改)。

打开网页,一切正常。

看来这个东西是好的,可以用。感谢@11651189、@unsc_ce、@潜隆等网友的大力支持。
谢谢围观!

网友:
看来还是胖瘦一体的无线AP

网友A:
这么说,电力形式的做不到千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电力形式的做不到千兆了?

POE可以实现千兆的 这个飞鱼星的POE不是真POE 他就是借用网线的四个芯用于供电 没有POE协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电力形式的做不到千兆了?

有千兆POE的,价格高

网友:
没有POE协议,也可以买2个POE转接口做出POE协议来。

网友:
上网速度快不快 ,测试一下网速。。。这个AP质量都可以。

网友:
我有H3C的POE供电模块,千兆的。。。

网友:
以前单位有个飞鱼星无线主路由,总是网络负载大卡顿,排查了一个多月,换了立即解决问题,不知道现在的产品咋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