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模卡LED电视48A5J拆机图解,第一次修,用根线应急修复开机黑屏

楼主(2020-10-12):
这是爸妈家的电视机,9月份说坏了,老妈急着追剧,换了新电视,坏的这台说卖废品
偶一听就立马拦下,虽说偶还没修过液晶电视(包括显示器),有机会必须练习,修不好还能拆件嘛
国庆节期间顺便搬回家折腾

就是这台,海尔模卡LED电视

背面
看外形是直下式背光

铭牌,型号48A5J

插电确实点不亮,故障现象:开机黑屏,电源灯闪

先拆,打开背壳后
电路基本结构如下

看下背壳
上面还有几个件

左右各一个喇叭,准确说该叫音箱

6欧,10W的

还有个WiFi小板

主电路3大元
话说看坛友们相关帖,逻辑板应该有屏蔽呀

电源开关及功能键盘

遥控小板

屏线板(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叫)

主板是这样的
没传统高频头,但数字电视的RF接收电路也省掉屏蔽罩了

CPU,网上说是CA9单核CPU+Mali400双核GPU

拖洗把的4GB闪存

功放部分
那芯片应该带音效处理,就是宣传的MAXXBASS音频系统

逻辑板

这个不懂,就发点芯片图吧

楼下继续看电源+背光驱动板

楼主:
电源+背光驱动板

220V输入部分

整流及主动PFC电路

主12V电源及背光电源

主12V及待机5V次级部分

背光恒流部分
板子都焦黄了,看来要重点检查这里

5路背光驱动管

电源板焊接面

高压部分

板子上涂了三防漆,只能隐约看到TE

这颗是主动PFC的控制芯片,同样看不清

低压侧的背光恒流驱动电路

用的LM324,看来应该是线性恒流

324管4路,这颗358管剩下一路
看板子设计还省略了一路

这颗能看出是微芯的芯片
从周围电路来看,是颗16FXXX的单片机吧
用来进行信号转换、亮度控制及保护检测

开始检修
插电开机后电源灯一直闪

从孔洞里能看到开机背光会闪一下
貌似背光没问题

5V待机电源正常
这个电源是主12V DC-DC过来的

开机后的12V也正常

主板过来的背光开启信号正常

就是背光高压电源没电压

看板子上的标识,应该有37.5V

测试发现,开机后背光电源很快变成0
估计是保护了

楼下继续分析

楼主:
仔细观察电源板,貌似这路恒流采样电阻(4颗10欧并联)烧了一颗

but测试OK,估计是三防漆碳化了

整个电源板除了焦糊看不出其他毛病,测试也基本正常,就是没背光高压

怀疑背光灯板有问题

临时找了个电压合适的平板灯恒流驱动,加上电源线和转接线,凑了个灯条简易测试工具

看灯驱动的电压应该够了,电流也行

实测输出偏低

插上测试倒是能点亮,就是偏暗
同时用万用表监测驱动两端电压,也就是灯条端电压,有问题应该就能一目了然

这几路的电压都差不多是30.3V

但第4路的端电压偏高,达到32V了,估计是灯珠老化

第一次修LED电视,手上啥材料都没有,只换灯珠估计也不行,何况没开过液晶板和背光组件
算了,先想其他办法

分析背光驱动电路如下

典型的放大器模拟恒流,电路图右侧是保护电路
上排二极管组成或门,只要有一个输入低,输出就低,实现驱动短路检测
下排二极管也组成的是或门,只要有一个输入高,输出就为高,实现驱动开路检测

灯条的VF变大,驱动管的集电极电压肯定降低了,拉低了检测端电压,导致短路保护启动

因此只要取消老化灯条的驱动保护检测电路就能防止黑屏
实际按下图切断铜箔
考虑到稳定工作,同时把该路检测输入接到好的一路上

把改后的电源板装上试试

OK, 背光持续点亮,未再保护而黑屏

测试背光驱动管集电极电压验证一下

OK的电源在1.3~1.5V

老化灯条这路只有不到0.5V

电压低,这条的亮度就上不去了

不出意外,屏亮了

中上部位置也确实偏暗

在中等亮度设置下,播放视频时倒是看不出屏背光亮度有明显差别

平时看坛友们修电视的帖子,多半都是电解怀孕、电阻开路这类的,换了就好,偶运气差点

这种属于应急维修哈,可以不花钱就能办好事,仅供参考
OK,就先这样调低背光先用着,等挂了再撸灯条来换(毕竟马家的灯条也不便宜呀)

话说偶家46寸的创维还早买几年,背光都还没坏,看来是低价的新品质量堪忧
这台有数字地面波接收功能,正好试试免费电视,等偶做天线先,欢迎大家关注!

网友:
等待楼主后续

网友:
看故障表象就是背光电路有短路

网友:
这绝对不是新手啊,图画的这么标准

网友:
楼主厉害了,分析的很到位,电源部分更是精彩,学习了

网友:
这电视就是为你练手而坏的呀,知道你这主刀医生必定能医好

网友:
高手啊,分析到位,学习了

网友:
牛X呀,楼主,有技术真的分析出问题,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
厉害了分析非常到位

楼主:
感谢骚版给了个精华!好久没得了

楼主:
已经更新完毕,欢迎再来围观!

网友:
背光灯条老化了,亮度调低点,海尔都是这样,灯条坏的快

网友:
这种电源设计有问题,对使用环境要求较高,长时间连续工作寿命短。

我会选择其它方案代替,延长电视使用寿命。

网友:
精彩好帖,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這是要精華的節奏啊已經是精華了
精華都不讓擠牙膏嘛……應該豁免才對啊

网友:
这种问题我们都是拆屏全换灯条的你这样应急应该用不了多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