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电脑电源维修中电容爆浆

楼主(2020-10-12):
一台HP电脑,电源非常怪异,造型和引线都是非标的坑爹产品。我对品牌机这种做法非常反感。还是清华同方的机器好一些,都是完全兼容的产品。坏了随便换散件。话不多说,先上图:这个时外观,型号。标准的hp的logo。

侧面视图

底部视图:(机械三视图)

打开天灵盖:可以看到右上角的电容爆了。

近照:

拆下来的照片:

到这一步,问题应该很明确了,就是电容爆了,换一个电容应该没问题的。然而,手中没有这种电容,就从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中拆两个电容替换。容量不足,就用一个100uf和82uf的电容并联使用。装机后,待机都正常,但是按下电源开关一会,windows图标还没出完整,就看见电源后面一缕青烟冒出,紧接着,大量的浓烟出现,和烟花有一拼,好几位同事都在,丢人丢到姥姥家了。先挂的是这个83uf的电容:

考虑是不是电容本身的原因,又把这个电容去掉,保留100uf的电容。然而还是不行。同样,过了一会,就冒烟了,电容非常热。
三姐妹尸体图:

原机用的电容大概是牛角电容,引脚比较粗壮,后换的都是那种比较细的引脚。这两种电容区别如何?按说,都是电源用的电容,应该可以替换呀,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高手说一下呗?

网友:
不错,学到了不少东西,很喜欢

网友A:
爆主电容应该先查整流是否正常,爆主电容可不像输出电容怀孕换了就行。

网友B:
正负极搞反了?

网友C:
量一量PFC电压,可能升的太高了吧,

网友:
牛角脚电容主打大电流 但是这么换看着也没问题呀 先看看电压

网友:
电容:怀孕你也不查下谁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一量PFC电压,可能升的太高了吧,

对pfc电路不了解,如何检测呢?电压怎么会升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负极搞反了?

我一开始也以为是搞反了,但检查后确信没有弄反

网友:
品牌机都这么坑,不用市面上通用电源,不过也怪Intel,这是他推的新电源标准,过不了几年都是这个。

网友:
楼主,明显是电压高了导致电容爆,你的电源PFC有故障了,通常是PFC输出380V反馈那几个串联电阻底胶漏电导致取样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pfc电路不了解,如何检测呢?电压怎么会升高呢?

一、查看控制芯片的型号;
二、查找控制芯片的数据手册;
三、对数据手册进行研读,并通过对其它相关联资料的学习理解相关电路的工作原理;
四、对照数据手册芯片各引脚的功能,分析实际电路,并对相关元器件进行测量,查找故障原因;
五、维修。
从帖子上几个图片提供的信息,只能分析出可能的故障原因,具体维修还得自己来做。
采用这样的电源是技术的进步,有实力、标准高的厂家才这么做,是为了减少能耗,提高电源效率,适应更高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查看控制芯片的型号;
二、查找控制芯片的数据手册;
三、对数据手册进行研读,并通过对其它相关联资 ...

谢谢,先学习看看,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D:
十有八九是整流桥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有八九是整流桥击穿了

整流桥击穿会引起保险挂呀!怎么会爆电容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整流桥击穿会引起保险挂呀!怎么会爆电容的?

你用万用表测下就知道了,不是所有的书面理论都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万用表测下就知道了,不是所有的书面理论都是正确的

测了,整流桥没有击穿,准备换一个桥试试

网友E:
整流桥应该是挂了,交流高压加到电容两端,才会爆主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流桥应该是挂了,交流高压加到电容两端,才会爆主电容。

在线没量出问题,明天拆下来看看,或者换一个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爆主电容应该先查整流是否正常,爆主电容可不像输出电容怀孕换了就行。

主电容有了,旁边的小电阻一般都不能幸免,也要同时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