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中兴E8820S改spi刷Pandavan固件作为有线路由

楼主(2020-10-12):
前言:中兴E8820S硬件:MT7621+7603+7612+256M内存+128M Nand+USB2.0;硬件配置不错,性价比可玩性相对比k2p MTK版本来得高(现在k2p价格虚高、128M内存、无USB)。
遂在某鱼入手了两个;
其中一个刷入breed后改Pandavan固件、关无线作为有线路由(valn单线复用+iptv),跑55r破3万,还可以外接硬盘作为简单NAS;
另一只原版固件关DHCP作为AP;

用过原厂固件后发现此货的无线优化得相当好、信号强度虽然比不上k2p但相差不了多少,对单线复用+iptv和跑55r没要求的用户,不建议刷pandavan(刷后无线差),而且原厂固件的无线中继相当牛叉,谁用谁知道------

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是残酷的,才有下文的改SPI:

具体如何TTL刷入breed,网上有教程

上图引用网友的TTL图片

TTL顺利刷入breed
在上传pandavan固件50%时,提示校验失败:

TTL接上显示:128M Nand有坏块!!!

没法了,只能拆掉Nand,换SPI------

两颗电解电容看着碍眼,也换掉

焊工实在是差评,手抖的结果;

背后还要对调两颗贴片电阻:R26A4移动到R25A4 ;R27A4移动到R28A4;
上电

作为有线路由必须改散热,为超频打下基础:

原外壳天线散热就没用了,找一只上古时代的有线路由外壳,改一下IO口:

上了外壳还是帅气了点,秒变tplink:lol:

稍稍超频了一下
最终固件刷了H大的pandavan:MT7621_7603_7612_256M_3.4.3.9-099.trx,这固件相当完美;
注:歌华链和D1的pandavan不完美,自定义脚本重启后丢失!!!

跑了一圈测试,这是55r破3万必须的
总结:E8820S改有线路由器,在Pandavan的加持下跑满千兆有线是没问题的;价钱和大厂做工比小娱、新路由D2来得香;相比再添加一个vlan交换机更香。

=======================================
关于pandavan《vlan单线复用+iptv教程》,在隔壁有我的教程: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305251-1-1.html

网友:
厉害!原来8脚的在Nand下面,感谢分享!

网友A:
请问伟大的楼主
K2P刷什么固件可以小超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伟大的楼主
K2P刷什么固件可以小超频?

要进入breed设置好频率,低于1200就行了,内存频率降到1066,因为超了外频内存频率会跟着一起跑上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进入breed设置好频率,低于1200就行了,内存频率降到1066,因为超了外频内存频率会跟着一起跑上来了… ...

好的,今晚回家试下
感谢楼主

网友:
感觉还是挺好的配置, 估计在华硕某款7621源码基础上编译个固件比较完美。 要把EEPROM在编程器固件中的位置调整匹配下

网友:
多少钱入的?

网友B:
怎么不换32MB的flash。。。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进入breed设置好频率,低于1200就行了,内存频率降到1066,因为超了外频内存频率会跟着一起跑上来了… ...

看来我捡到宝了,新3路由器我可以超频到1.4G还可以开机内存设置1066,设置1200内存开不了机,现在超频1.2G内存1066稳定运行中发热量和没超频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换32MB的flash。。。

刷pandavan固件16M足够了……

网友(2020-12-20):
请问刷了breed后怎么刷回原厂

网友C:
楼主,路由器128内存坏了,可以帮忙处理下吗?

网友:
请教下 怎么刷回原厂呀! 有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路由器128内存坏了,可以帮忙处理下吗?

怎么买个热风枪自己换就行了

网友D:
我的HG255D前段时间也刷成砖了,我把原来的flash拆了下面没有8脚的焊盘,能不能有办法改成spi 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HG255D前段时间也刷成砖了,我把原来的flash拆了下面没有8脚的焊盘,能不能有办法改成spi flash ...

https://blog.csdn.net/d9394952/article/details/87868875你参考这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blog.csdn.net/d9394952/article/details/87868875你参考这上

不行的,就是把uboot刷坏了,得jtab才能救得回来,所以我想有没有办法把它换成8脚的flash,这样用编程器就可以了

网友E:
你好,我也改了SPI,进breed刷了第三方固件,但是重启后不能进系统。lan口网线接电脑,开始显示在识别,一会就显示网线断开,卡在这里了

网友:
无线性能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也改了SPI,进breed刷了第三方固件,但是重启后不能进系统。lan口网线接电脑,开始显示在识别,一会 ...

breed和pandavan固件要选对,不要就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