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苏泊尔电磁炉闪灯不加热(SUPOR C21-SDHC9E15)

楼主(2020-10-12):
我家14年淘宝上买的,花了190块,现在出现在故障是,可以开机,但一会就灯全闪,不加热。

外观

后盖

14年产的

故障是开机一会全部一起灯闪

拆开

应该是铝的线圈

电路板

上面的IC

用表测了一通,发现R352这个电阻无穷大

240K的电阻

测不出来阻值

后面找到两个470K的并上去,可以了。

修完收工。

网友A:
自己折腾,省了一百九!

网友B:
我以为换个涤纶电容就OK了,因为看似供电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折腾,省了一百九!

原来以为修起来很复杂,没想到用表乱测一通,发现了问题所在啊,幸运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换个涤纶电容就OK了,因为看似供电不稳。

原来是正常的工作的,就是好久不用,拿出来用一下,就不加热了,只好拆开折腾,折腾

网友:
谢谢分享。。。。手到病除。。。。

网友C:
请问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是同步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是同步电阻吗?

真不知道呀,我都看了坛上修的电磁炉,学了点经验,就乱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