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白嫖来的明纬电源,顺便拆方形保险丝看看内部构造

楼主(2020-10-12):
前面发过一个明纬12V1.3A电源的拆解,这次又白嫖来几个12V2.1A的,继续拆开看看
外壳及型号标识

拆开三颗螺丝可以取出主板

好大一个红宝石,其他电解电容是红宝石和日化工混用,这用料诚意满满,长引脚有磁珠,输入EMI该有的都有

造型奇特的散热片

光耦在高频变压器下面

主板背面

经测试电源是好的,没有短路,但是保险丝不通,一头雾水

就是这种方形保险丝

拆开看看里面长什么样
结构很简单,确实是断了,但是没发现有类似烧黑的痕迹,手上也没有这种方形保险丝更换,先扔一边

网友A:
可以用长引脚玻璃管保险丝,套上热缩管替换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长引脚玻璃管保险丝,套上热缩管替换使用

这个也没有,只有没引脚的那种玻璃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长引脚玻璃管保险丝,套上热缩管替换使用

为什么要套热缩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套热缩膜

同问,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要上热缩管

网友C:
明纬的电源用料很不错,但是就是搞不清楚,他的波纹比山寨的还高一两倍,很多型号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套热缩膜

空间狭小,为了满足爬电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纬的电源用料很不错,但是就是搞不清楚,他的波纹比山寨的还高一两倍,很多型号都是这样 ...

户外LED照明之类的应用场所,对纹波要求不高,相反对元件稳定性要求更高,毕竟谁也不想装个灯箱没几天不亮了大老远跑去更换电源

网友:
用料不错,如果有恒流输出的话,可以当一些三串电动工具锂电池组充电器应急。

网友:
谢谢分享。。。。小巧玲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没有,只有没引脚的那种玻璃管

玻璃管的两头焊铜丝当直插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要上热缩管

防止和别的短一起了 空间大不套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