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一台dell老本,D420,背光不稳定】

楼主(2020-10-12):
dell d420
老机器,换了ssd,日常办公上网完全没问题。
最近出现背光的问题,具体现象:开机一段时间后背光熄灭,重启电脑背光正常。
大概是什么问题啊?电源板保护?

网友:
可能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建议楼主换新电脑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把分辨率降低了,就好了,你也试试

网友:
电容老化了,还没爆,一般换个电容可以搞定

网友:
个人认为楼主的电脑应该是显示器的灯条有问题了,建议查一下。

楼主:
换了新灯条。故障依旧。有时候开机背光就不亮,重启又好了

网友:
此机估计 就 200不到, 换个 LED背光的笔记本 吧

网友:
高压条换一个,还有电源适配器也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