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电池换了,发现另一边也不行

楼主(2020-10-12):
换了右边电池,发现左边电池电量只有右边一半不到。
不能忍,干脆也换了。
轻车熟路,掰开耳机盖子,焊下旧电池换上新电池。
一切OK

拆下旧的,准备新的

焊上

纸胶带包住焊点,塞入耳机

合盖

完工

挺简单的,但前面走了弯路。
大家如果耳机有问题,直接大头掰开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
这么小的身体也要噻那么多东西

网友A:
在目前科技水平下,轻巧与容量不可得兼。

网友B:
这种电池50mAh都不到吧!不过功耗极低,使用感受也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池50mAh都不到吧!不过功耗极低,使用感受也是不错的

40毫安时左右,这个体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目前科技水平下,轻巧与容量不可得兼。

估计再过十年电池容量可翻倍

网友:
这么小,就看寿命了

网友:
很快你会发现盒子里的350mAh的电池也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