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按所需方向驶入导向车道?感觉这个违章处罚有点不合理

楼主(2020-10-12):
国庆节回了趟老家,在县城郊区的马汶十字路口被拍。因为对道路不熟悉,开了导航,看到路口前面是弯路,自然走了左侧车道,也没有看到提前设置的车道导向路牌,只有地面导向指示,而且左转与直行绿灯是同时亮起的,所以当时就直走了(反正也不大分的清,因为前面是弯路,看照片右下方的道路交叉角度即可看出),就这样被记了两分扣100块。按我理解,地面标示改为左转与直行的话还能提高通过率,故本人认为此违章不合理。外地车辆极易中招!

【福建交警】您的小型汽车闽D*于2020-10-04 在南平市马汶十字路口,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了『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违法行为(记2分)。请于收到本告知之日起30日内接受处理。

网友:
我在市里开车都用导航,天天修地铁的来回改。
2分200? 我这里是2分100.

网友:
楼主确实违章了,因为标线确实是这样划的。不过我估计这些不按标线行驶的违章无法通过AI自动判断,小县城花人工去看这些摄像,创收的成分比较多

网友A:
大哥,红绿灯横杆上有个又大又明显的牌子,标明这条车道是左转,没看见吗?

网友B:
这个导航应早就提示走右道吧?!

网友:
两个车道,一定看好是左转还是左转加直行。不清楚宁可左转一下也别贸然直行。

网友:
各种提示都设置好了,也不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不允许直行的左转道多了去了
交规里可不存在“本人认为此违章不合理”就可以不扣分不罚款这一条

网友:
楼主确实违章了,因为标线确实是这样划的。不过我估计这些不按标线行驶的违章无法通过AI自动判断,小县城花人工去看这些摄像,创收的成分比较多+++++++++++++++++111111111111111111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导航应早就提示走右道吧?!

导航没有提示

网友:
不合理的地方多了,但是既然设置了,就按规矩办呗。比如说好多丁字路口直行的方向无岔路口的边非要设个红灯,谁敢闯个试试。

网友:
标线画得很清楚,不能感觉是“我觉得”,下次小心把,吃一堑长一智。

楼主:
查到了一条信息,原来这条车道之前是可以直行的,后来地面标识被重新涂抹修改了,今年有人申诉没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到了一条信息,原来这条车道之前是可以直行的,后来地面标识被重新涂抹修改了,今年有人申诉没成功

这个太冤枉了,所以楼主的更不可能申诉成功。

网友:
这种没拍到人的,去柜台处理好像是不用扣分的,只要罚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哥,红绿灯横杆上有个又大又明显的牌子,标明这条车道是左转,没看见吗? ...

等你看清远处的路牌指示的时候,许多人都已经进入实线车道内了。

网友D:
你好。你是建瓯的。我也是呵呵。我们是老乡啊。我在高铁站也被拍。情况和你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是建瓯的。我也是呵呵。我们是老乡啊。我在高铁站也被拍。情况和你一样 ...

嘿嘿,看到你们的所在地为什么我就想到了鞋呢?

网友:
违章是事实,交警申诉白搭。但如果是高德导航造成的,貌似可以去找高德申诉,要求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你看清远处的路牌指示的时候,许多人都已经进入实线车道内了。

你倒是说说什么情况下会在大白天,前面又没车挡住时看不清楚这种牌子,近视眼看不清?那就佩带好眼镜再上路,车速过快不能提前换道?在要开着导航走而且只有两车道的路上你告诉我能开多快

网友:
就两个车道,你要直行,事实是你在左转弯车道,地面和路灯杆都表明了你所在的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