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凌度行车记录仪花屏,请指点(BlackView HS810B)

楼主(2020-10-12):
记录仪可以正常录像,也可以正常存储视频,只是屏是花的,拆开把各个排线都重新插过,也按过RESET,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可能要换屏了。

网友:
可能是振动内伤

网友A:
SSD2828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D2828的问题?

那个只是一个屏幕总线连接主板上的模块,正常情况下不会损坏,屏幕坏的几率比芯片要高一点

网友:
这一个屏幕总成也不便宜,之前淘宝上买过一个同款的。80多块一个

网友(2022-06-13):
楼主最后修好了吗,我是花屏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