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怎么彻底有效清理2345更改IE主页软件和恢复IE主页?

楼主(2020-10-12):
不知道哪里来的2345主页,特别烦躁,怎么彻底有效清理2345更改IE主页软件和恢复IE主页?

网友A:
先把2345软件全家桶 那些软件全部卸载
看下桌面上那些IE图标是不是快捷方式,如果是就直接删除

网友B:
用360流氓查杀,然后卸载360

网友:
上360全家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2345软件全家桶 那些软件全部卸载
看下桌面上那些IE图标是不是快捷方式,如果是就直接删除

此方法试过,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60流氓查杀,然后卸载360

此方法也用过,也不管用。

楼主:
此方法也用过,也不管用。再说360本身就是个垃圾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360流氓查杀,然后卸载360

流氓对付流氓

网友:
我直接换系统了

网友C:
一般都是改改快捷方式的属性。包括开始菜单里的也改了,所以创建的快捷方式已经被感染了。还有搞注册表的。重装吧。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改改快捷方式的属性。包括开始菜单里的也改了,所以创建的快捷方式已经被感染了。还有搞注册表的。 ...

注册表和组策略都搞了,最后重装的。

网友:
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扰了我好长时间,最后用360急救箱5.0解决了,尽管360有点流氓,但这个急救箱很管用,之前有个难搞的东西也是它解决的,用完再删了。

网友D:
2345这个流氓,有投诉渠道能投诉它不。我经常遇到2345这个流氓改主页,垃圾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D:
2345这个流氓,有投诉渠道能投诉它不。我经常遇到2345这个流氓改主页,垃圾公司 ...

就看网信办管不。这种垃圾插件网站实在太恶心了。

网友:
装个火绒吧,里面的工具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特别提醒:安装前请备份好自己确认安全的注册机和破解工具,必杀!

网友:
装好系统、驱动、常用软件后,,系统备份,,,有问题恢复下,,,10分钟,,没那精气神

网友E:
重装系统不折腾是对付2345最快办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重装系统不折腾是对付2345最快办法

是恢复系统,,重装要三四十分钟吧

网友:
2345确实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恢复系统,,重装要三四十分钟吧

新装系统目前的硬件只要5、6分钟足以,软件的安装反而更耗时,所以,建议软件不要装系统盘,能用绿色软件用绿色,这样新装一个系统不超十分钟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