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少见的两面按键-索尼遥控器(SONY RM-831)

楼主(2020-10-12):
在废品堆里得到一SONY的原装遥控器,两个面都有按键,从功能上看可以控制CRT电视和三台磁带录像机及MDP设备,另有一个外壳相配,用一节1.5V的五号电池,试过可以正常控制电视。遥控就暂时不拆,担心扣子坏了。

网友:
奇葩遥控器

网友A:
第一次见到双面按键的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到双面按键的遥控器

我也是第一次见,那种双层的到是常见。

网友B(2021-03-29):
我还有个夏普遥控带镭射激光的 更稀奇

网友:
很欣赏这种设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个夏普遥控带镭射激光的 更稀奇

有激光,八成是投影机遥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