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磊科路由器掉线问题

楼主(2020-10-12):
两个相同设备使用相同磊科路由器设置相同的虚拟服务  第一次接触不太会玩  就把一号设备上的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了  导致设备无法正常运行   这时只好去拆二号设备路由器使用   设置一个上网ip后二号设备路由器装到了一号设备上调试设备完成  运行一切正常

   后来调试二号设备  只能用一号设备路由器但是路由器被恢复了出厂设置  就把一号设备上使用的二号设备上的路由器设置备份   用一号设备上二号路由器设置备份恢复的一号设备上的路由器  恢复备份设置的一号设备路由器正常去设置上网ip  但是一号设备的路由器无法自动联网获取时间 虚拟服务无法使用 在确认不是ip冲突情况下  找半天问题感觉是mac问题  就让mac恢复默认  其他设置不动  更改mac后时间同步正常能使用虚拟服务 (后期咨询厂家说与mac无关  获取时间就是慢个人很懵逼)  更改后调试二号设备一切正常   但是有个问题出现了  一号设备的路由器在二号设备上不定时无法获取上网ip导致所有的虚拟服务失效   确认ip没冲突的情况下  再次恢复出厂设置  恢复后问题依旧  无奈只能恢复出厂设置  自己一个一个虚拟服务添加  问题依旧   最后只能尝试物归原主   路由器互换   奇迹发生了     互关后没再发生死机情况   我非常纳闷  什么问题导致了  要是说设备被绑定  那一号设备用二号设备路由器也不能使用才对啊   咨询厂家也说不清楚  请教各位前辈  有没有遇上这样的问题  求解  谢谢  有点乱  有点绕  各位见谅   谢谢

网友A:
没玩过这个,网上找不到相关案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这个,网上找不到相关案例么

厂家都解释不通  我好懵逼   现在就是好奇了

网友B:
说的不太明白,网络拓扑画一下至少,手动自动也不知道,配置页挨个拍下来找人看看吧。

网友C:
不是设备自身的配置问题,
那是其他设备的配置影响了这两台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不太明白,网络拓扑画一下至少,手动自动也不知道,配置页挨个拍下来找人看看吧。 ...

跟拓展图没啥关系吧  设置的固定ip   现在就是不定时死机  找不到问题  换回去又正常了  怎么都解释不通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设备自身的配置问题,
那是其他设备的配置影响了这两台设备?

应该不会是其他设备影响的 因为一号设备用二号路由器正常  路由器换回去也是正常的  要是说换回去也不行  或者 二号的路由器装二号上有问题我就理解了 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拓展图没啥关系吧  设置的固定ip   现在就是不定时死机  找不到问题  换回去又正常了  怎么都解释不通 ...

没啥关系,反正是你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