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拿我电脑保养一下,顺便升个级

楼主(2020-10-12):
我这个电脑是清华同方品牌,奔四的后来捡了一台联想e3300内脏,今天刷刷尘土,风扇加油,硬盘升级一个120固态,固态是捡的坏的,开卡后我觉得不错比我的机械硬盘快多了,

网友A:
怎么清理的,真干净。

网友B:
那个三极管干嘛用的

网友C:
我现在还在用奔四的机器,到现在还没摸过酷睿

网友D:
服了,电脑靠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清理的,真干净。

先用刷子刷,再用嘴吹,再用布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三极管干嘛用的

我也不知道,原来联想机器带着它,插不插没发现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还在用奔四的机器,到现在还没摸过酷睿

这台清华同方的之前是2003.01.07组装的人中第一台电脑赛扬D2.66,后来就是清华同方2.93,到现在的联想e 33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服了,电脑靠捡

不捡哪来呀!又不想花钱买,也不玩游戏,对电脑性能需求不高!我觉得现在的配置已经不错了!

网友E:
机箱和我的一模一样。。。我换了G41主板没上固态

网友F:
显卡丢掉,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箱和我的一模一样。。。我换了G41主板没上固态

那也太巧了吧!也是联想的嘛!,这个主板不刷bios装不上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显卡丢掉,费电

是的是的,我一直用的是集成的,主机不到40w,捡的主机带一个七彩虹gt610显卡,我插上试试效果,不准备用它

网友G:
南桥自己粘的散热吧。那个CPU散热是不是里面有根铜柱?固态硬盘我笔记本也是用这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南桥自己粘的散热吧。那个CPU散热是不是里面有根铜柱?固态硬盘我笔记本也是用这个牌子。 ...

这都被你发现了!感觉温度比较高就加了一个,CPU散热器没有铜!我这辈子还不曾拥有过铜的呢!固态就是前几天修好的那个,开卡后就好了!现在感觉电脑速度比以前快了很多!系统是机械硬盘一模一样ghost过去的

网友:
只是单滚珠轴承风扇有点坑,尽量电钻扩孔改双滚珠轴承,9叶片设计不错,万一断裂一根叶片可以掰掉另外两根恢复平衡。顺便把另一个金字贴纸风扇也改成双滚珠轴承。

网友:
这个机器的确是廉颇老矣啊

网友H:
电源去掉,比显卡还费电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电源去掉,比显卡还费电呢,

开关电源不费电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关电源不费电好吧

你拆了电源试试,电脑一点电都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