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疆精灵没有碰撞电机座开裂,不知用什么胶水修补好?

楼主(2020-10-12):
  大疆精灵没有碰撞电机座自己开裂,想买点胶水不知道用那种好用,这个电机座会有震动,而且电机也会产生热量,所以要找些耐高温和耐震动的胶水,胶水固定后要有一定坚韧度,不知坛友有没有好介绍!~先谢谢大家哦!~

网友A:
环乙酮直接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乙酮直接溶解

溶解?我是想修复呢!~

楼主:
原来是有毒的物质!~

网友B:
更好的办法是,拆开看看机件里头的标识,是什么材质做的,然后上马家寨问那些专门代理或工厂店的人,不同的塑料,所用的胶水是有要求的,这个专业卖专业货的会了解。最好的是,给出标识,然后寻求有实际工厂工作经验的爱好者问,更有参考价值。
先拆了,看看标识,如ABS,PE,PET,再询问方向可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好的办法是,拆开看看机件里头的标识,是什么材质做的,然后上马家寨问那些专门代理或工厂店的人,不同的 ...

先谢谢你!上面只有一个小印图标:   >PC<    和生产周期,没其他信息了

网友C:
直接501或者201伺候
但是不能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501或者201伺候
但是不能加热

这个位置又要耐热,耐震动,固定好要有韧度!501不知行不行

网友D:
这个证明你的精灵是正品,只有正品才会出现开裂现象,还有一个机壳也不贵啊。100来块,你可以趁机发帖弄不好来个精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证明你的精灵是正品,只有正品才会出现开裂现象,还有一个机壳也不贵啊。100来块,你可以趁机发帖弄不 ...

不好翻新的
我在DJI工作过~
下机壳安装有点麻烦,要把天线拆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溶解?我是想修复呢!~

你把它溶化,就粘在一起了。
通俗地讲,把液体渗进裂缝,塑料就粘在一起了。如同氯仿粘有机玻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好翻新的
我在DJI工作过~
下机壳安装有点麻烦,要把天线拆掉

难度一般吧,6、7年前做过修精灵,现在还有一堆烂主板和图传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证明你的精灵是正品,只有正品才会出现开裂现象,还有一个机壳也不贵啊。100来块,你可以趁机发帖弄不 ...

退潮产物不想投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度一般吧,6、7年前做过修精灵,现在还有一堆烂主板和图传板。

换壳难度不高。我自己以换过二次了~~~!主板就不会修!原来坛友是高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它溶化,就粘在一起了。
通俗地讲,把液体渗进裂缝,塑料就粘在一起了。如同氯仿粘有机玻璃。
...

是不是任何材料的胶都可以用呢~!~?

网友E:
原来总用哥俩好,时间长会老化,最近都在用合众AB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任何材料的胶都可以用呢~!~?

3楼是对的。用溶剂型液体当胶水,溶剂挥发后,就和没有裂开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度一般吧,6、7年前做过修精灵,现在还有一堆烂主板和图传板。

把你的电调板,都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总用哥俩好,时间长会老化,最近都在用合众AB胶

合众好多产地,不知那里产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