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老电脑

楼主(2020-10-12):
估计是04年的,还能点亮

网友:
SLOT 1是英特尔公司为Pentium Ⅱ系列CPU设计的插槽,其将Pentium Ⅱ CPU及其相关控制电路、二级缓存都做在一块子卡上,多数Slot 1主板使用100MHz外频。SLOT 1的技术结构比较先进,能提供更大的内部传输带宽和CPU性能。采用SLOT 1接口的主板芯片组有Intel的BX、i810、i820系列及VIA的Apollo系列,ALI 的Aladdin Pro Ⅱ系列及SIS的620、630系列等。此种接口已经被淘汰,市面上已无此类接口的主板产品。

网友A:
CPU是赛扬300A,内存16M,没有硬盘,有一个SONY的光驱。

网友:
赛扬300a怎么还捆绑个P2的U啊?还TNT显卡呢

网友:
也就95能跑跑,xp应该都不到最低要求。

网友:
我接触电脑那会都是赛扬图拉丁了,那会还有脱兔,电驴,迅雷

网友B:
这个应该是98-99年左右的玩意

网友:
可以打 暗黑2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98-99年左右的玩意

同意,,我原02年左右看到过好多这机子,,03--04年都845,,865的板子了

网友:
99年左右网吧就已经用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PU是赛扬300A,内存16M,没有硬盘,有一个SONY的光驱。

好好看一下内存在来说说啦,97年的机器都是16M了
这个还有集成显卡,没看错应该是810主板

网友:
这个机器至少是01年的,那时候这么大内存的机器可不多

网友:
300赫兹就和蜗牛一样了,赛扬最垃圾的处理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好看一下内存在来说说啦,97年的机器都是16M了
这个还有集成显卡,没看错应该是810主板 ...

没看仔细,195584K内存应该是3根64M内存条。

网友:
像我到现在经营电脑十几年,也就见过1台这种老爷机在2014年时有人拿过来想修

网友:
朋友给了单位库房的七八台,一看太老十几块一台让收废品的大妈拉走,留了一台自己玩,结果发现闲鱼上有人收藏这个,一台卖七八十不成问题

网友:
2000年前的标配。

网友:
微星ms-6199

这个主板太老了,BX芯片组。用500MHz以下的PII或5261PIII处理器,或者赛扬。只能用PC100 SDRAM内存,768M以下。只能用DMA33硬盘。只能支持AGP2X。只能支持USB1.1。

网友:
确实够老的,还是slot接口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