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在拆个更老些的电脑

楼主(2020-10-12):
这个也不知道哪一年的,也能点亮,硬盘还在没有鼠标接口

网友A:
鼠标,键盘都用不了,还叫什么电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鼠标,键盘都用不了,还叫什么电脑

486电脑                    。

网友C:
486的AT架构的多,电源开关是带锁的,断电马上来,就马上着,经常断电开机,毁硬盘
支持30线的DIMM和72线的EDO内存,硬盘1G以下,
竟然已经白槽了,支持PCI的板子已经比较hI了(不对,那是遗撒槽,前半截是爱撒16,后半截加上算是32bit,这边好像还有个黑色短的不至于是AGP吧,记得AGP是老笨的专用设备)。
还是使用ISA的硬盘卡(多功能卡)

网友:
80486DX2-50的CPU,内存4M,主板是SIS的芯片。

网友:
想用键盘的需要5转6接口(PS2吐DIN接口)鼠标就好说了,串口伺候

网友:
那个和串口差不多的的插口就是鼠标插口

网友:
后面com口认识吗?可以接鼠标!

网友:
你需要这些内存。

网友D:
有些线切割机用的还是这个主板,买一张要1000多元钱呢

网友:
这电脑真是有年头了,怕得有25年了,能开机就不错,那个大圆口不就是键盘接口吗?那时候的鼠标好像是串口的吧

网友:
当时老贵了,Cyrix 公司也被收购了,曾经卖intel 兼容cpu之一。AMD倒是越来越强。

网友:
我的第一台电脑也就这个样子,稍好一点,5x86

网友:
再看了看,第三张照片里的cyrix芯和矽统芯片主板都已经成了过去时了,满满的回忆。

网友:
486电脑没有图形界面,没有鼠标,后面的圆形接口是键盘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486的AT架构的多,电源开关是带锁的,断电马上来,就马上着,经常断电开机,毁硬盘
支持30线的DIMM和72线的 ...

好些年前,老张肯定修过电脑。哈哈哈哈

网友:
那个时候的高容量内存(4G或8G),如果论克买,比黄金贵。用手提箱ZS内存和CPU是大买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6电脑                    。

Cyrix的486,只是效率上逼近486.Cyrix生产低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线切割机用的还是这个主板,买一张要1000多元钱呢

没办法,软件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80486DX2-50的CPU  唉真的很老了  都不知道能干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