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复DELL经典显示器2408WFP按键失灵

楼主(2020-10-12):
这台自用的显示器说起来也有十多年了,因模拟、数字接口齐全,平时用做电脑显示器用,偶尔测试各种视频设备非常方便,至今无可取代。不知道现在市面上有没有类似2408这种接口全面的显示器,有的话请给推荐下。
十几年的老东西,出现故障很正常,前年突然背光不亮,拆开维修,鬼死神差一下定位到背光板上一颗贴片电容短路,正中靶心,一拆即好。前段时间,又发现面板按键时而失灵,毫无规律,将就用了几天,除了开机键,其他几个按键彻底失效,没法用了,必须整。拆开首先查了下按键板和排线,没问题,又没电路图,主板、电源板也没看出什么异样,GOOGLE搜类似维修案例,毫无头绪,眼看黔驴技穷了,从头思考一番,之前无规律时好时坏,应该不是什么零件坏了,十几年的东西,更可能是某些零件老化,性能变差引起的,那这个最大可能就是电解电容啦,马上检查,发现主板上有一两个电容疑似发胀了,不管他,换了再说,结果硬是没找到相近规格的,淘宝吧,转念一想,干脆电解电容全换,反正都差不多了,迟早都得换,统计下来,一共7个规格刚好40个(后来发现漏了读卡器板上的),淘宝配齐,也没多大追求,只要不是国产就好,无非蓝宝石,黑金刚之类。顺便提一下,淘宝找到的这个卖家非常细心负责,为个几毛钱的东西,还专门电话和我确认参数细节,东西也正,当天发货隔日即到。马上开动,折腾几个小时,换好试机,果然药到病除,开心,心理作用,甚至感觉画质都提高了,哈哈哈。

网友A:
这个接口确实挺多啊。哈哈。一般显示器还真没有这么多。

网友B:
开孔加两个风扇给供电 驱动板散热 估计还能用个十年 ,我看B站维修赌狗 他用SANC 的N50Pro  799元显示器做维修显示器 1个DP 2个HDMI 1个vga

网友:
现在VGA,DVI接口真的很少看到了

网友:
这显示器上市的时候很贵的,准专业的。我们以前单位实验室有的,从美国直接和仪器一起买来的。一个字 贵

网友:
前些年非常推广的一个经典DELL液晶显示器,,做工好,,面板也不错,,,大小也合适  ,,当时4000---6000

网友C:
呼唤楼主拆焊工具图,,40个电容拆焊工程不小了

网友:
-头一回见这么良心的东西,

网友D:
显示器刚通电的时候,底部一寸左右发红,过十几秒后正常。如果电源线一直插着,也正常。
是不是供电部分的电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呼唤楼主拆焊工具图,,40个电容拆焊工程不小了

哈哈哈,没什么高大上的工具,就是一把黄花电烙铁,要不然也不至于搞几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示器刚通电的时候,底部一寸左右发红,过十几秒后正常。如果电源线一直插着,也正常。
是不是供电部分的 ...

换了再说,即便不是电容问题,电容也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孔加两个风扇给供电 驱动板散热 估计还能用个十年 ,我看B站维修赌狗 他用SANC 的N50Pro  799元 ...

关键这个还有S段子,复合视频和分量模拟输入,基本常见的视频接口一网打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口确实挺多啊。哈哈。一般显示器还真没有这么多。

你没有看到后面还有HDMI和DP接口呢,这款显示器我也在用,输入接口确实多,1个vga,2个dvi,1个hdmi,1个dp,1组分量,1个s端子,显示效果没得说,我的是屏幕出现竖线(用一会就没有了)也不知道能修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没有看到后面还有HDMI和DP接口呢,这款显示器我也在用,输入接口确实多,1个vga,2个dvi,1个hdmi,1个 ...

一般出亮线的都够呛,不好修。

网友F(2021-09-10):
能给个电容的型号与数量吗?同型号的显示器也是按键失灵,现在又花屏了。

网友:
换个戴尔(DELL) U3219Q

网友:
当年买的2407 花了8200,4年前 背光膜 坏了,换时不小心把屏弄坏了,不过还是现在的4K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给个电容的型号与数量吗?同型号的显示器也是按键失灵,现在又花屏了。 ...

抱歉,好久没上来了,这是当时我买电容的记录,部分型号有多买。还有两个型号当时用了手上现有的,不记得型号了

网友:
我的2408是逻辑板坏了,造成屏幕很多竖线或花屏,淘宝24元买了一块换了以后满血复活

网友:
请教楼主,当初定位到背光板上哪个贴片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