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成都理想科技[人体红外热释电]无线报警器LX-8305

楼主(2020-10-12):
拆一个成都理想科技[人体红外热释电]无线报警器LX-8305

3节电池

热释电传感器

stm8l051单片机

网友:
居然用上那么多贴片零件加单片机,已经无可挑剔了

网友:
能感应人体的

网友A:
做工看着还可以,3节1.5V电池供电,可以直接换锂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看着还可以,3节1.5V电池供电,可以直接换锂电池供电。

这个真没必要。我有一款红外感应的,三节7号电池,貌似两年多了都还有电,我几乎把忘了它是需要电池供电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