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一块2246Xt固态问题

楼主(2020-10-12):
开完卡只能用1个月左右,有时还很难装系统。反正是死机了就要开卡,开了只能用一个多月。。。。。还值得搞吗?

网友:
换固件版本  换开卡软件

网友:
跑rdt啊,还不行就报废

网友:
具体现象得说啊,或者是固件问题,换个版本试试看。

网友:
什么颗粒?什么固件版本?不交代清楚点,大家都不好判断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