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捡到鸡肋的诺基亚蓝牙耳机,竟然不能听音乐(NOKIA BH-105)

楼主(2020-10-12):
取快递的路上看到一个蓝牙耳机,貌似很古老的单声道蓝牙通话耳机。
本来不想捡的,有点脏,想想还是捡来拆电池用吧。
洗干净晾干是Nokia BH-105,2009年的时候卖290¥,呵呵~
诺基亚 BH-105

产品类型

蓝牙耳机

技术标准

蓝牙版本V2.1+EDR

尺寸

42.9 x 20.7 x 9.0mm

传输范围

10

电池规格

可充电锂聚合电池

通话时间

5.5小时

待机时间

120小时

佩戴方式

单边耳挂式

产品重量

9.3g

借一张网上的新机图

捡来的时候耳挂已经老化断裂不知所踪了,耳塞帽子很脏也扯下来扔掉了。
外壳多处卡扣,轻松暴力拆开。

主板用塑料柱熔化后压紧,省螺丝了

蓝牙天线用的PCB

暴力撬开主板,感觉做工还行

继续分解,

小电池不错,留着备用

焊线充电测试,电流50mA不到,一个小时左右充满

与电池容量59mah基本匹配

开机连蓝牙通话效果还可以,但是不能听音乐,鸡肋,
好了,研究完毕,取电池,剩下的可以扔了

网友:
开机连蓝牙通话效果还可以,但是不能听音乐,鸡肋,

网友A:
音乐应该能听吧,只是单声道效果不行吧

网友:
单声道就鸡肋了,否则找个小音箱塞里面变蓝牙还是不错的。

网友B:
这种不支持a2dp,没啥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音乐应该能听吧,只是单声道效果不行吧

早期蓝牙耳机只支持hsp hfp,只支持高压缩低音质的电话通话,并不支持高音质的a2dp协议,因此只能打电话不能听音乐,听音乐时无声,连单声道都不能。现在的4.x 5.x版本的单声道耳机本身就支持a2dp,因此可以听音乐,只不过是l+r的混合单声道输出。这种早期蓝牙耳机如果用在安卓手机上有软件可以把a2dp串流解码后再编码成hsp协议发送给耳机,就可以实现这种老式耳机听音乐,但是效果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蓝牙耳机只支持hsp hfp,只支持高压缩低音质的电话通话,并不支持高音质的a2dp协议,因此只能打电话 ...

确实不给力,纯鸡肋哈哈

网友C:
看见蓝牙耳机电池就想到用在万用表上面

网友:
眼神不好了,我怎么看电池标的容量是58mah

网友D:
主板可以留下充小电池

网友E:
当年诺基亚某些手机真的可以用这种耳机听音乐,当时还是一个卖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支持a2dp,没啥用了~

确实,只能拆电池扔了哈哈,手里还有个moto的立体声蓝牙耳机,准备拆主板改蓝牙音箱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见蓝牙耳机电池就想到用在万用表上面

容量有点小。。。哈哈,以前小充电宝拆出来的600mah聚合物锂电池用了两串,给万用表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年诺基亚某些手机真的可以用这种耳机听音乐,当时还是一个卖点!

好像是特定的手机型号+某些耳机,我有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可以留下充小电池

也是一个办法,50ma小电流,线性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量有点小。。。哈哈,以前小充电宝拆出来的600mah聚合物锂电池用了两串,给万用表正好 ...

虽然容量小但比普通9v电池好多了,我还没有拆过那个充电宝的电池可以小到放到万用表里面的所以现在唯有用两个蓝牙耳机耳机电池来用,两个电池容量还不一样

网友:
这种耳机有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乐应该能听吧,只是单声道效果不行吧

有软件可以转接的,声音效果差而已

网友:
看截图,这个就可以,试试

网友:
恭喜恭喜,捡到290大洋。。。。。。。的蓝牙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