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USB测试仪KCX-017

楼主(2020-10-12):
16年的时候,20多买的,现在好像只要10多元了。所谓的白尾巴,是不是正品,未知

测试环境:

小米移动电源
自制数据线
1A/2A负载
EM33D万能表

如图

使用2A档时

U表,显示电流1.27A
万能表,显示电流1.37A

使用1A档时

U表,显示电流0.66A
万能表,显示电流0.78A

拆机

那么问题来了,谁给推荐一款 误差小的USB测试仪,别说什么小数点后4位,小数点后一位能准,就行

网友A:
这个我也有,我的好像液晶都开始缺笔画了。

网友B:
白尾巴的我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尾巴的我也有

串个万能表测下精度。我发现这么多年,我冤枉了很多锂电池的容量。 电流差了100M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有,我的好像液晶都开始缺笔画了。

这个现在才12元左右,该换个高档一点的U表了。

网友C:
这个可以自己改个程序,自己校准一下。

网友:
几乎所有的usb测试仪都用这类芯片,,精度能高到(=@__@=)哪里去?

网友D:
本人也卖了LZ这个表,当炮表用的,对比过电流精度,差到飞起(对比福禄克15B,还有台表3136A),
所以建议LZ换个表测试

网友E:
想要精度高,就买那种 电池容量测试设备吧, 但价格要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自己改个程序,自己校准一下。

这个难度比较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也卖了LZ这个表,当炮表用的,对比过电流精度,差到飞起(对比福禄克15B,还有台表3136A),
所以建议L ...

这电流精度真的相差到无法接受,测试个锂电容量,估计要差几百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要精度高,就买那种 电池容量测试设备吧, 但价格要贵多了

就是有时候想测试充电宝容量,锂电池容量,设备太贵,就不折腾了

网友:
有尾巴有尾巴的好处

网友:
论坛有积分兑换,睿登UM25C测试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有时候想测试充电宝容量,锂电池容量,设备太贵,就不折腾了

我觉得是功能比普通多一些,但是精度好像没电压电流工业表头好。工业LED数显电压电流表头缺点是没有容量值,需要自己焊接导线。

网友(2021-08-15):
哈哈,来挖一把
正版的好像是这个样子的,采样是25毫欧,有个运放:

再一个,你这个万用表也太差了,严重怀疑这个表的准确性,哈哈~~~

网友:
数据校准功能设置:一台电子负载仪,恒流源一台。

恒流源调到8.5V及以上10V以下(建议9V),电子负载设定为CC模式(恒流模式)3A、2A、1A、0.3A四个电流分别校准。

 以3A为例:
  3A校准时:电子负载设定恒流模式3A,电量计液晶屏的电流会自动慢慢的校准(10S左右)可以看到液晶屏的电流会变化,校准后关掉电子负载数据自动保护。

网友(2022-12-10):
这个精度的确不敢恭维,误差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