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陶炉可以隔空加热吗

楼主(2020-10-12):
电陶炉是靠面板发热,然后通过锅具和面板的接触来传递热量的吗???  还是接触和隔空传递都有?

使用要求是平底锅具。

以前老爸拿回来一个,花了30修好。看着不挑锅以为是神器,马上用砂锅放点水加热试试。结果半天才冒泡。觉得有点垃圾。 后来也没用过这个炉子。

网友:
电陶炉就是电炉,靠发热丝产生的热量,隔空有缝隙热效率就低了。用陶瓷的比较厚,没有铁锅效率高。

网友:
电炉子加个面板 ,陶瓷本身没有铁导热快

网友:
电陶炉在冬天还可以烤火取暖用

网友:
初中物理没学好,电炉丝辐射加热。

网友:
砂锅就算是放燃气炉也没有很快能冒泡吧?

况且砂锅也不适宜猛火.

电陶炉是电热丝发热,缺点是热传递效率低.
优点是通用性强. 还有低功率加热可以持续加热.

网友:
可以的。只是效率感人

网友:
电炉子,炉丝的那种知道么,哎,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