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台达ASDA-A2伺服系统750W拆解,超大个回生电阻,功率IGBT模块!

楼主(2020-10-12):
待拆解设备:台达ASDA-A2伺服系统750W

最后几张照片是,回生电阻,vinco P545a2006功率模块

原理模块图

来几张完整照
正面

后面

侧面

电路板由两部分组成,排针连接在一起

上下两层
上层信号收发控制处理
下层伺服电源

电路板正面,负责信号处理和编码器接收等等!

电路板反面

关键电路IC和QFP,Chip贴片元件都上了一层保护层,应该是防止灰尘和受潮.

看看做工咋样,电器接口都是实心座子.

伺服电源板
电解电容品牌清一色是:日本的Nichicon(尼吉康) 俗称:蓝宝石

巨大的强制散热器

散热器一端的"回生电阻"
作用是:帮助消耗马达的反电动势,正反转控制需加装回生电阻,降低回生电压造成的驱动器电压异常!

这个是vinco P545a2006 电机驱动功率模块散热硅脂

vinco P545a2006 发热不容小窥

vinco P545a2006 电机驱动功率模块

其他IC元件

电机驱动功率模块周边元件

电路板背面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有个问题,很多电源上都会有些白色便便在上面,
拉到电感上的可以解释为减少嘯叫
拉到电容电阻上有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很多电源上都会有些白色便便在上面,
拉到电感上的可以解释为减少嘯叫
拉到电容电阻上有什么用呢? ...

提供绝缘效果,固定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很多电源上都会有些白色便便在上面,
拉到电感上的可以解释为减少嘯叫
拉到电容电阻上有什么用呢? ...

应该是防止震动损坏元件吧,毕竟这东西出厂到使用的目的地怎么都要运输一段距离,防止运输过程中震动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很多电源上都会有些白色便便在上面,
拉到电感上的可以解释为减少嘯叫
拉到电容电阻上有什么用呢? ...

把所有元件固定成一块,更稳固,且不容易晃动引起焊点虚焊,其实那种胶还有一定的导热作用。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的!

网友:
大厂风范,不愧为电源业界老大。

网友B:
看到这些白色便便就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些白色便便就不舒服

虽然不好看,但是厂商舍得用料啊!为了保证产品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2020-11-25):
我一般叫做刹车电阻

网友:
我有一个刹车电阻5公斤重

网友(2022-03-16):
求助台达asd  a2系列电路图

楼主(2022-08-07):
这图我网上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