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哪位朋友有这款新国标公牛GND-1 电子定时器的线路图啊?

楼主(2020-10-12):
(图片)

楼主:
拆开看了,这个3脚的电源芯片没有5V输出,使用5V手机充电器跳过这个芯片代替这个5V输出接入到电路板上,定时器可以正常工作。感觉是这个电源芯片坏了(芯片外围电路器件都查了),拍照放大看这个芯片上标的好像是10G48(也好像是10648),应该是一只3脚的非隔离220V转5V的AC-DC电源管理芯片。淘宝上也找不到这个芯片,不知有没有可以直接代用的芯片。

楼主:
找到了一款对应可以代换的IC,型号U6110,220V半波整流后直接输入IC后输出5V直流。非隔离型的电源管理芯片。已在淘宝购入,到手后换上去看看。

每脚的定义与原IC相同。

网友A:
有些安全出口指示牌电路板上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安全出口指示牌电路板上也有

找了好多旧电路板上的贴片IC,都没有找到这个。除了安全出口指示牌电路板,请问还有哪些电路板上可能有这颗芯片?

网友B:
现在竟然进步了,不用阻容式的,至少是个半导体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竟然进步了,不用阻容式的,至少是个半导体了,哈哈

220V交流仍然是电阻、电容串联通过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滤波约290V直流后进入这颗电源管理芯片的。

楼主:
今天收到那个3脚的小芯片,换上去后就修好了。实测各项功能恢复正常。习惯使用松香助焊,电路板还要用酒精棉球擦洗一下。后盖板原是超声波无缝焊接的,没有螺丝固定,被撬破成几块不能使用了。再去找块亚克力板子打造一下用AB胶把背面封好。

楼主:
正常使用中。

楼主:
后背板不好制作(无3D打印机),干脆用瓷白色AB脚灌封了,凝固之后非常坚硬,绝缘性也好。留了中间复位按钮位置(原装自带的一块弹性橡胶片覆盖),另外留出上方一个小孔(长期不使用定时器时在小孔插入小塑料片断开内置的镍氢纽扣电池,原装背板就有这个长方形小孔)。

网友C:
现在有10.8的定时器重新买一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10.8的定时器重新买一就是

这款新国标公牛GND-1 电子定时器功能非常齐全(每周的每天可以设置20组时段通断进行循环,也含有倒计时功能),外壳和内部电路板做工也很好,自身功耗非常低。舍不得扔掉。

网友D(2021-10-30):
引用 楼主:
这款新国标公牛GND-1 电子定时器功能非常齐全(每周的每天可以设置20组时段通断进行循环,也含有倒计时功 ...

我这个定时器电池耗完了成了砖头,还能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定时器电池耗完了成了砖头,还能救吗

本身就是充电电池,多插一会充电,实在不行的话开壳换电池,要用烙铁

网友(2021-12-16):
引用 楼主:
今天收到那个3脚的小芯片,换上去后就修好了。实测各项功能恢复正常。习惯使用松香助焊,电路板还要用酒精 ...

用什么撬背盖?全密封,又厚。用热风枪一边加热一边撬,撬了半天,也只开了1/8缝,实在撬不动。

网友(2024-08-02):
有一个GND-1坏了好久,通电正常,开启继电器就不正常,电路5V带不动继电器;L N插头用60V直流测试,开启继电器正常,买个U6110换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