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芯线端用助焊剂能焊上吗

楼主(2020-10-12):
电芯左边轻松上锡,右边焊不上锡,买点助焊剂吃上锡吗?右边的材质有点像锡箔纸样子

网友:
我用松香焊的 全焊鼓包了, 时间太长了 从此之后我就不买聚合物了,不好搞啊

网友:
铝的,不能焊,可以找人点焊,或是打个小孔,用铜耳加螺丝螺母拧紧,小心铝很容易断

网友:
上点焊机吧,
不记得是正极还是负极,怎么搞都上不了锡,最后电池扔了,

网友:
如果是铝的,不好焊接,需要使用专用的助焊剂,某宝有卖

网友:
正极铝的,焊锡上不了,只能转镍。

网友:
铝的,只能点焊

网友A:
正规的电池,极板上会点焊一段镍片;镍片是可焊的。

焊接时间不要长,不能掌握时间的话,可以用面巾纸蘸水,在电池包根部包裹上,可以很好的降温。

以前遇到极板没电焊镍片的,应急的办法是在极板上用绣花针扎3到5个孔,然后用电线里面的多股线在孔之间任意穿行,然后用螺丝刀稍微砸扁,两面上锡即可。

网友:
恭喜,又有折腾点焊机的理由了~

现在有使用高倍率电芯的点焊机,价格便宜,如果有启动汽车的应急充电宝,就弄个板子加表笔就可以开始焊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规的电池,极板上会点焊一段镍片;镍片是可焊的。

焊接时间不要长,不能掌握时间的话,可以用面巾纸蘸水 ...

多谢分享~

网友:
如果转镍了,普通焊剂就行。如果没有转镍,在淘宝搜铝焊条和铝焊剂,一般的铝焊条就可以了,另外需要大功率烙铁,动作要快。

网友B:
说点有价值的内容

一管用了好几年  焊接电池铝极片很轻松

网友:
上面那个焊锡就行,易拉罐,不锈钢很轻松。远比点焊结实

网友:
再次打了狗汉奸的脸

网友(2023-04-21):
引用 网友B:
说点有价值的内容

一管用了好几年  焊接电池铝极片很轻松

说点有价值的内容

一管用了好几年  焊接电池铝极片很轻松

真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