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新入手银灿主控,64GU盘,宇瞻AH333

楼主(2020-10-12):
比较小巧,2.0速度很一般,做工还不错,主控是银灿817,颗粒查不到。

网友:
看着像闪迪的

网友A:
看起来是闪迪RM片,楼主能否上一个芯片精灵检测图?

网友:
闪迪emmc颗粒吧

网友:
这是闪迪EMMC,IS817支持EMMC?

楼主:
检测图只能看出U盘名称,主控是银灿IS817,颗粒检测不出来

楼主:
这属于划线的大S颗粒吧,是不是黑片?

网友B:
USB 2.0的?看主控怎么像慧荣的,不是整容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2.0的?看主控怎么像慧荣的,不是整容芯片吧

20块钱买的,不会这么复杂不计成本吧

网友:
银灿+闪迪报废闪存 宇瞻的U盘一直也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闪迪RM片,楼主能否上一个芯片精灵检测图?

只能看到主控型号,看不到颗粒信息

网友:
第一次见IS817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