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九阳豆浆机

楼主(2020-10-12):
好久没用的豆浆机,今天想做豆浆,结果坏了。

插电不亮

拆机,以前的产品,做工真不赖,插头、电机都有防护罩,机内干干净净。

电路解读:由变压器降压的电源电路,一般都是由IC稳压的,单片机供电是5v,所以稳压IC一般都是7805。插电不亮,先检查有没有电。

上电,变压器次级11v,测整流后的滤波电容二端15v,正常。测稳压IC输出端只有2v,初步判断稳压IC坏,

手头没有贴片IC可更换,为了验证,外接5v电源,(图中二根跳线外接5v电源),灯亮了,证明判断正确。

这种贴片稳压IC不好找,找到一个常规的,换上试试,一切正常。

故障原因解读:贴片IC的稳压电流只有150mA,余量偏小,容易损坏,换上的是1A的,就是体积大一些。

罪魁祸首